[软件] 谁能把方正主板的BIOS的pxe启动和romstart给去掉?

楼主(2019-11-11):
附件有此主板的ROM,我用网上的教程去PCI不行。
这个是教程,删除相应的PCI再刷回后不启动。

1.先下载以下工具

AMITool

Winhex

AFUWIN

2.用下载好的AFUWIN工具备份本机的BIOS,命名为bak.rom(如果你是win7用户,需要用兼容xp模式。如下图开启,XP用户可以略过此图)

‍‍

3.用mmtool打开刚才的bak.rom。win7不能打开mmtool的,操作同上图。按照第二张图操作,把四个pci option ROM 都提取出来。

4.接下来,用winhex以此查看刚才提取的4个文件。 确认含有romstar 和realtek pci的两个文件。 如下图。

最后,用mmtool,删除相应模块即可。

网友:
你先确定一下关闭网卡引导能否正常进入操作系统?有的机器就不行,非得网卡先启动

网友:
方正的有系统保护专用设置,一般很难搞的

楼主:
已整好,用另一款机器的BIOS代替的,主板型号一样,但BIOS里面没PXE和ROMSTART,启动快多了。

网友(2020-07-03):
楼主能把几个工具打包么,网上找了很多版本的AFUWIN,点开就死机,有人说是版本太低,不支持uefi的bios,需要V5.0以上的才行,找不到,都是拿V4版本的骗人

网友:
清华同方的倒是可以进BIOS关闭。。。。。方正的没试验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