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工厂生产电焊机 焊接能力(电流)怎么测试?

楼主(2019-11-11):
有了解这个行业的吗

网友A:
  楼主你是用户?还是厂家的技术人员?

网友:
                     拿焊条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是用户?还是厂家的技术人员?

外行  不知道艾

楼主:
我想知道比较真实的电流大小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想知道比较真实的电流大小

钳表可行否?
另外就是很多小型机4.0的条烧半根没问题,不超3根就保护或者直接烟花。
这个你怎么理解它的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钳表可行否?
另外就是很多小型机4.0的条烧半根没问题,不超3根就保护或者直接烟花。
这个你怎么理解它的 ...

厂家好象有专门的测试台    具体我不清楚,钳表太业余了

至于你说的那些小焊机  可能是超标了,烧半根。。  这种能力还是不要提的好
要么是质量不过关  要么真实能力或许只能烧2.0的

网友:
同样粗和长度的线接10根并联 然后能测直流的钳表测其中一根 结果*10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厂家好象有专门的测试台    具体我不清楚,钳表太业余了

至于你说的那些小焊机  可能是超标了,烧半根。 ...

钳表太业余了?
看来楼主对电焊机还是相当专业的!

网友:
如果是厂家你就买电焊机测试台,如果你是店铺展示电焊机拉载能力的话你用电焊机里的霍尔电流传感器接个展示屏幕+把线和搭铁线中间连上10米长8mm粗的钢筋条,只是测电流的话你就用直流钳形表+焊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是用户?还是厂家的技术人员?

用电阻    电压档位

网友(2020-04-02):
电流互感器了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