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教] 请教大师IC卡电路板如何拆除IC卡读卡器

楼主(2019-11-11):
请教大师IC卡电路板如何拆除IC卡读卡器

网友A:
目的?
如果仅仅想让他不能刷卡,拔掉天线就行了。其他目的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的?
如果仅仅想让他不能刷卡,拔掉天线就行了。其他目的再说。

仅仅是让不刷卡,可以用主板上的功能。那里是天线。

楼主:
大神们,请教一下可以改电路实现 不刷卡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神们,请教一下可以改电路实现 不刷卡吗

没有看到射频电路啊。

接触型IC卡的话,就是那个灰色的扁带线,不要插上就成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目的?
如果仅仅想让他不能刷卡,拔掉天线就行了。其他目的再说。

未见射频电路啊。怀疑不是非接IC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看到射频电路啊。

接触型IC卡的话,就是那个灰色的扁带线,不要插上就成了。 ...

几次卡,不是射频的

楼主:
刷的是这种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未见射频电路啊。怀疑不是非接IC

记次卡,不是射频卡 就是磁卡接触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看到射频电路啊。

接触型IC卡的话,就是那个灰色的扁带线,不要插上就成了。 ...

不插的话不能行程回路断电的

网友C:
这种仪器估计会检测是否有卡,而且会核对卡里面的信息,不插上去没法工作,
而且仪器应该有计数功能,会回写入卡内以限制使用次数。
不知道你到底想实现什么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仪器估计会检测是否有卡,而且会核对卡里面的信息,不插上去没法工作,
而且仪器应该有计数功能,会回 ...

就是电打火,和摇摆功能。要说是可以外接开关的。不用主板但是电路看不到被封到床里面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