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美的3801洗碗机故障求助

楼主(2019-11-12):
美的3801,故障表现是关门,开机,自动上水,水满后应该是洗地泵开启了,就是到这一步的时候,光听到继电器咔嗒一声,然后一直嗡嗡响,就没下文了

出现故障前我正低头倒垃圾,儿子把洗碗机柜门扳了下来我一抬头就给撞到了挺疼的。当天晚上洗碗的时候就这样了

我觉得是不是洗涤泵卡住了,反复用拳头敲了几下再开机,又可以正常工作了。第二天又这样,继续锤,反复捣腾了几下又可以用了。这样也不是个事。本地的维修点师傅几乎都没接触过洗碗机的也是不太靠谱,打算先问问

有没有有经验的师傅给判断问题出在哪?洗涤泵还是门?因为网上找不到洗涤泵的图片,不确定这玩意是不是有个启动电容的是不是启动电容有问题?

网友A:
这一定是门那个地方的开关或者什么机构发热开始卡住了或者松动了,应该好修。拆开看看,应该能修复。

网友B:
跟我同型号啊,这货其实还是不复杂的,上次的我清洗效果不良;

就拆开来检查了一下,结果只发现水泵头里有跟头发丝,然后装回去就好了!

正确的程序应该是,关门开始后先排水吧,你先倒点水进洗碗机关门开机测试一下能不能把里面的水排干净!

网友C:
泵启动时有嗡嗡声音,却不转动,原因可能是轴承偏了,转子与定子相碰;如果是单相电容电机,启动电容失容了或启动绕组开路..............................

网友:
这个是电机型号,应该很多型号美的洗碗机都用这个型号的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一定是门那个地方的开关或者什么机构发热开始卡住了或者松动了,应该好修。拆开看看,应该能修复。 ...

按照程序,门关不好或者门开关有问题就不会打开电磁阀上水。所以应该不是门开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跟我同型号啊,这货其实还是不复杂的,上次的我清洗效果不良;

就拆开来检查了一下,结果只发现水泵头里有 ...

已经排水并上水了,然后溢水探头检测到水满后给信号停掉电磁阀并把开关转到洗涤泵,就是这一步不往下走了,洗涤泵不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泵启动时有嗡嗡声音,却不转动,原因可能是轴承偏了,转子与定子相碰;如果是单相电容电机,启动电容失容了 ...

这种情况下,敲击机器外壁震动可以让泵转起来吗?而且转起来后就很正常了。直到下次洗涤

网友:
都拆开了,量量这个时候电机端口是否有电就可以判定故障部位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已经排水并上水了,然后溢水探头检测到水满后给信号停掉电磁阀并把开关转到洗涤泵,就是这一步不往下走了 ...

1 呼吸器不会坏掉的,我特意看了下,会有问题,应该都是上水传感器故障,就是个干簧管,网上也能查到相同的案例,如果换呼吸器就亏大发了!根据您的问题描述应该就是干簧管的问题,他没有所谓的溢水探头,只是靠那呼吸器里的叶轮转动给干簧管信号来判断进水量的,应该是上水时间到了,但系统未接受到传感器信号所以不会进行洗碗马达开始工作的程序;

2 电机用的3微法电容,如果用的时间不久应该不会有问题根据拆过的接插件看一般不会是接触不良问题;

3 根据您的描述开关门故意可以排除,其实只是个微动开关,如果关门后能正常开始洗碗程序,拉开门能停止就是正常的!

网友:
我这张图片拍不是很正,传感器(干簧管)应该在箭头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呼吸器不会坏掉的,我特意看了下,会有问题,应该都是上水传感器故障,就是个干簧管,网上也能查到相同 ...

呼吸器故障是上一次。我上一次也在百度知道发了求助贴,复制过来(与本次故障无关)
次日使用,故障现象为开机上水,然后没有自动停止,触发溢水报警(面板上的玻璃洗灯持续闪,并发出警报)。同时电磁阀关闭进水,开始排水程序。打开碗柜,里面一滴水都没有。
在洗碗机底部有个探头的。根据观察可能是压感探头,根据水槽的重力判断水量。大概是。上一次也是更换了呼吸器就恢复正常使用至今(再次重申与本次故障无关)
-------------分隔-------------

2 电机用的3微法电容,如果用的时间不久应该不会有问题根据拆过的接插件看一般不会是接触不良问题;
这台机器已经使用超过三年了。2016年618买的。已经打电话给美的售后了,要明天才能到。找了个电路图,从图里判断可能是13 15步骤出错。明显维修后再来更新吧。

程序控制器1接通电源,电源指示灯3亮,关门门控开关2被接通,主电路的电源随之接通。程控器1在同步电机17的驱动下,步进记忆凸轮通过减速齿轮组作低速顺时针转动,按预定程序使开关相关触头闭合或断开,进水电磁阀8自动进水。当水位超高时,低水位开关13自动接通,清洗泵15运转,水被清洗泵加压后,通过喷臂喷水对餐具进行喷射冲洗。按下琴键开关6、7、16,加热器14可按程序工作,获得三种不同水温进行洗涤。清洗过程中,水中的漂洗剂通过供料装置自动定量供给。洗涤后,当水位达到预定高度时,高水位开关9接通,令排水泵电机10运转,污水便通过排水泵排出机外,最后利用加热器的余热将餐具烘干,这时,程控器自动关闭电源。

网友B:
引用 楼主:
呼吸器故障是上一次。我上一次也在百度知道发了求助贴,复制过来(与本次故障无关)
在洗碗机底部有个探 ...

1 难道是控制水泵马达的继电器故障?

2 是不是马达还是很容易排除的,而且个人认为马达也相对不太容易故障,更可能是其它传感器的接触原因;

3 网上查很多案例说美的的售后还是比较水的,所以当时我都没想过找他们自己搞;

期待你的更新,也想知道具体问题点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难道是控制水泵马达的继电器故障?

2 是不是马达还是很容易排除的,而且个人认为马达也相对不太容易故 ...

搞定了,就是启动电容的事。更换之后恢复正常使用。

网友D(2020-06-22):
我的故障跟楼主类似,换个电容多少钱?

网友(2021-05-27):
引用 网友D:
我的故障跟楼主类似,换个电容多少钱?

我去年年初也是相同情况,换这个电容十几块钱,淘宝买的。。。最近又出现了,今天换了电容却没起作用。

网友(2021-07-31):
我的可能是昨天加了洗涤剂,因为刚好没有粉了,结果自动进入玻璃洗,不动了。

网友(2022-07-10):
同型号洗碗机,开机后自己直接进入排水模式,同时玻璃洗闪烁,蜂鸣器报警,排水泵不停机

网友(2022-08-26):
同型号洗碗机,开机后直接进入排水模式,然后上水,然后就没动静了,过可能是十几分钟玻璃洗和预洗(最右边两个)灯快闪。
打开检查接插件故障依旧,电机电容壳盖处有漏液痕迹,电机外壳热,测温枪显示70度
初步判断是电容漏液导致电机无法启动,淘宝买了两个正在路上

补充:这个洗碗机的洗碗篮没用到1年,底下焊接处就烂了,质量真是垃圾

补充内容 (2022-8-30 17:10):
电容到了,换上后一切正常,另一个绑在机器里做备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