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 请教大师如何实现绕过接触式IC卡用功能

楼主(2019-11-12):
购买的艾灸床,被加装了IC卡磁卡,买了床还要充卡才能用,太坑爹。

网友:
怎么得也得拆下来让我们看看线路板另外一面是什么样子吧

网友A:
电路板翻开看看背面 多拍几张照片 尽可能的把情况交代清楚  看有没有人能帮上你 提问都不会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板翻开看看背面 多拍几张照片 尽可能的把情况交代清楚  看有没有人能帮上你 提问都不会呢 ...

好的 下午补上

楼主:
大神有没有可以破解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板翻开看看背面 多拍几张照片 尽可能的把情况交代清楚  看有没有人能帮上你 提问都不会呢 ...

好的大神,已经补上了

网友:
楼主试试搞清楚电容旁边那个黑色8脚插座各个针脚的功能?拆开连着的那个IC卡插座看看

网友:
也可以考虑从复制ic卡入手

网友:
貌似需要改程序...

网友:
看着IC卡插座排线直接进单片机了,估计直接用单片机读取卡内部的数据,这种ic卡的输出不可能是一个简单的开关信号,而是一堆数据,数据正确就工作,数据不对就罢工。

所以你可以考虑一个是像楼上说的那样研究复制ic卡或者修改内部数据,把余额设置成几个亿,应该够用到报废的,另一个是重写单片机的程序,STC单片机资料还是很多的,这个的最大难点估计也就是读取温度数值了,剩下的就是控制那三个继电器,还有按键和数码管。然后就是那些点火加热净化风扇之类的流程或者说工序,如何搭配。

网友B:
放弃吧,这样的事我也折腾过,是同样是一个艾灸用的玩意,里面一个电加热模块和一个小风扇,然后通过一个面板控制,但用的话需要刷卡(非接的IC卡),然后尝试过复制卡,复制的结果是原卡有10次,复制的也有10次,但用复制的扣减一次后,原卡也成9次了。
至于说破解单片机的程序,还是劝老板换个机器更省事。

网友:
呵呵,看着设计思路,本来就是坑人的东西,会让你轻易破解?

会单片机的可以抄出电路重写程序,但也不值得折腾。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放弃吧,这样的事我也折腾过,是同样是一个艾灸用的玩意,里面一个电加热模块和一个小风扇,然后通过一个面 ...

感觉卡就是个序列号,余额存在机器里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感觉卡就是个序列号,余额存在机器里的。

理论上不会这么设计的,这玩意又不能联网,无法从服务器去读授权信息,所以如果说出厂时就把所有的正版序列号全放机器的存储里,通过判定序列号是否在预设值范围内来实现功能,那他可能就需要一个容量很大的闪存了,厂家不是傻子,不会干这种增加成本的事的,并且这么玩还有一个最大的隐患,就是如果遇到高手,破解了闪存,那你所有的正版序列号就全都暴露了,然后既然是高手,照着序列号库去做一大批的盗版卡,不是美滋滋?
所以,破解的关键两点,第一个是直接绕过单片机的校验,等于是一上电就能用(简单的说就是把锁拆了)
第二个就是找到特征点,再去依据这些特点去造一把伪卡(说白了就是再多配几把钥匙)
当然了,对于小白来说,可能也就是说说的事,但估计提完需求,大佬会打的人

不过真正的大佬,我觉得可能不会在破解上面浪费时间,而是会选择--自己画板子重做一套控制系统,心情好的话,自己再造一把锁,把新控制系统重新锁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不会这么设计的,这玩意又不能联网,无法从服务器去读授权信息,所以如果说出厂时就把所有的正版序 ...

不过很难解释为啥:“复制的结果是原卡有10次,复制的也有10次,但用复制的扣减一次后,原卡也成9次了”。

这东西控制逻辑不复杂,爱好者有个实物的话,自己用单片机,万能板焊焊,就能重做板子了。直接重写原板上的单片机也能做到。但都是搞的玩玩而已。

做生意的话,还是老老实实花钱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不会这么设计的,这玩意又不能联网,无法从服务器去读授权信息,所以如果说出厂时就把所有的正版序 ...

我倒是有解决方案:

机器里不用存所有的卡。

卖机器的时候,机卡绑定,一台机器配一张卡。余额存机器里,防止复制卡。

用完后,把卡寄回厂家充值。这时候卡里就有充值信息,机器一次读取充值好了,就删除卡内信息。

所以必须复制刚刚从厂家寄回的那张卡。

网友:
还不如把单片机里的程序重新编程了

网友(2019-12-13):
一个单片机控制的,不好搞定,控制程序在单片机里,找出工作的逻辑关系重新找人写程序吧

网友(2020-02-05):
破解这玩意还不如直接用树莓派把它替换了

网友(2021-06-27):
pm3读取每次刷卡数据对比变化数据,修改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