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6xt 3.0转接卡下死机

楼主(2019-11-12):
2246xt msata卡 开卡0efk 开卡成功后2.0转接卡正常读取效验,3.0转接卡直接读不到盘符,还会死机,装上电脑后pe黑屏,求大佬指点

网友A:
供电不足啦,好多msata转接卡都是用LDO的,很耗电的,主控工作不起来,发不出就绪位信号、换到主板后面的USB口或者直接插主板mSATA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供电不足啦,好多msata转接卡都是用LDO的,很耗电的,主控工作不起来,发不出就绪位信号、换到主板后面的US ...

大佬,这个msata直接插电脑上面进pe也是黑屏

楼主:
此贴终结,是颗粒原因,能做usb2.0 usb3.0用,不能当系统盘,换个颗粒就好了,非主控板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此贴终结,是颗粒原因,能做usb2.0 usb3.0用,不能当系统盘,换个颗粒就好了,非主控板的问题 ...

我虽然不是大佬但是,经验告诉我,你看看 R23  有没得电阻, 有的话 坼掉 试一试

网友:
跑下RDT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