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航空频段是am,还是fm?

楼主(2019-11-12):
航空频段都说是am的,但是我在小的时候家里有一台fm收音机,我把频率调到108m在往上一点的时候就能收到塔台的对话,为什么呢?

网友:
FM听到am正常

网友:
航空通讯是VHF调幅,也就是AM。你用FM受到的可能是发射机的谐波。

网友:
AM FM是调方式,不是频段。。。

大体航空通讯是(FM广播)使用的频段的附近,但用的是AM调制。
你手袋的应该不是塔台,是别人的私人FM发射器或者是利用FM频段做的对讲机,或者是电视伴音。一般频率低于88Mhz一些。。。

网友:
年龄在50岁到60岁之间的人,是说中文还是英文。

网友:
德生 PL660貌似能收到塔台内容

网友:
110-140Mhz之间,AM解调,最好在机场附近。注意遵守无线电有关法律法规,切勿违法。

网友A:
航空频段是AM的.

AM在调制的过程中,其双边带包含调频的成分,只不过调制度很低.只有在塔台附近才能用FM收音机收到,而且音量小.

网友B:
三十四元一个电视棒 am fm wfm cw 啥的 慢慢玩  插手机上  还可以收到头顶飞机的数据信号 解码出 飞行高度 航向 飞机编号之类的数据。。

网友:
航空频段时VHF的调幅波,但是,FM收音机的鉴频器收到调幅信号,也是能够还原出音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航空频段是AM的.

AM在调制的过程中,其双边带包含调频的成分,只不过调制度很低.只有在塔台附近才能用FM收音 ...

当时确实离机场不远,而且声音比较小。
塔台和对讲机我还是分的出来的,并且确实是108往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三十四元一个电视棒 am fm wfm cw 啥的 慢慢玩  插手机上  还可以收到头顶飞机的数据信号 解码出 飞行高度  ...

某宝上搜不到手机电池棒,估计是有屏蔽词,有其他关键字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某宝上搜不到手机电池棒,估计是有屏蔽词,有其他关键字吗?

rtl2832u  电视棒本来就属于违禁品不允许买卖好像

网友D:
引用 网友B:
rtl2832u  电视棒本来就属于违禁品不允许买卖好像

电视棒为什么是违禁品?不允许用电脑看电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视棒为什么是违禁品?不允许用电脑看电视吗?

不知道 反正某宝某东都收不到电视棒好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