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安全守护的儿童手表

楼主(2019-11-12):
又捡个儿童手表

电话本内没任何人的电话,待机到手表电都没了,还没电话来联系。

翻看内部联系电话本时,拍拍内部的功能

胶片下的sim插槽和充电口,一般的接头受外壳的影响不能到位。把自己一根便宜线切了包皮后才冲上电

侧面的按键和照明LED

等了几天都没反应,拆开看看吧。这种结构基本不防水

真简陋,电池没有固定,下面就是主板

有防拆贴,轻松无损取下

取下中框

右侧喇叭,左侧麦克风

排线为触摸和屏幕

屏幕排线是直接焊接在主板的,不拆了别断了。坏了就不好交还小朋友了。

一周后实在没法了,先装个APP查到这个设备的管理员,再找安全守护的客服得到完整的电话。这才把手表物归原主。

网友:
给楼主这拾表不昧点个赞

网友A:
看来捡到过很多

网友B:
这是真的 小天才?看起来做工不太好。

网友C:
山寨的  十几块钱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真的 小天才?看起来做工不太好。

不是小天才,装了小天才的app不接纳它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捡到过很多

上回也捡过一个。有电话号码没找到理由拆它

楼主:
引用 网友C:
山寨的  十几块钱的吧~~

好像优惠购里有的

网友:
这个是山上的,真货比这个精致多了

网友D:
不用装APP吧,可以直接手表拨号,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用装APP吧,可以直接手表拨号,

手表里没存电话本,有没拨号记录,只能装了APP后捆绑设备查出它的管理者(家长)电话

网友:
楼主是常年蹲守在小学门口的么?

网友:
就差没捡到过佳明的手表。不过楼主的手表不会像诺基亚那样结实,在技校里的话估计悲剧。

网友E:
这种山寨货很便宜,不值找失主的工夫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山寨货很便宜,不值找失主的工夫

要它也没用

网友F:
开机给电话簿里号码拨一个。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开机给电话簿里号码拨一个。呵呵

电话簿里是空的,连拨号中一个记录都没有

网友G:
没电话卡吗?连按两次接听键,应该可以拨打出去。不过这些手表都有绑定,不解锁,基本用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没电话卡吗?连按两次接听键,应该可以拨打出去。不过这些手表都有绑定,不解锁,基本用不了 ...

电话卡有,但没有联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