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拆一台乐普电子血压计

楼主(2019-11-12):
总体来说测量还算准确,使用外置6V电源供电和4节5号电池供电两种文案。使用电池一般用不起耗电量特别大。直接上图:

楼主:
完毕,使用放大镜拍的,芯片还是不太清楚,下次继续努力。

网友:
还带语音的吧

网友:
哪里都能看到 JL  哈哈

网友:
没想到血压计也用杰里的方案。

网友A:
杰里V5,已经杀进血压计了。貌似没看到蓝牙天线,难道用的是不带蓝牙的杰里?

网友B:
里面电动机是抽空气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里面电动机是抽空气的吗

不应该是加气吗

网友C:
顺便问楼主 多少钱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杰里V5,已经杀进血压计了。貌似没看到蓝牙天线,难道用的是不带蓝牙的杰里? ...

不带蓝牙,声音大的要死。都成噪音了我使用棉花堵住好像也不起什么作用,要想没声音就得撤低把喇叭线拔掉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顺便问楼主 多少钱呢

媳妇在药店买的好像是100多

楼主:
声音大的要死。都成噪音了我使用棉花堵住好像也不起什么作用,要想没声音就得撤低把喇叭线拔掉才行。

网友:
血压计还是欧姆龙吧

网友:
原来电子血压仪很贵

网友:
心率用什么感应的?看不到测心率的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