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卫生间拆下来的闪灯灯板和驱动,还真是电容挂了

楼主(2019-11-12):
上次卫生间吸顶灯闪灯,直接换了灯板,拆下来的灯板和驱动得空就检查一下

还是老灯板

仿流明灯珠
三个灯珠都没明显异常

厚实的铝基板

再看驱动

大壳小芯,套路

驱动正面
老式的RCC电路

13001的振荡管

还是双面板的

2.2u的高压电容

整个驱动板未见明显异常
点灯,有明显闪烁

靠近拍,照片就明显了

来个动图
看这闪烁,一般就是电源电容容量小了

测试一下驱动上的电解
发现高压电容容量基本没有了

拆下来更小

另找了个2.2u的电容
容量测试偏小

先换上再说
板上漏电原因,测试会显得大一点

通电,不闪了

靠近,也确实不闪

功率2.55W,这就是灯板寿命长的原因

测下来果然是电解失容了
个别灯珠闪才可能是灯珠问题,这种整板闪烁的,一般就是驱动的问题

@moontree

网友A:
元首大人,这点小事还劳您亲自动手啊?扔了换一个呗。打赌你家里不止撸了10个....

网友B:
嗯,很有参考价值。

网友C:
以后修LED有参考了。可以直接照猫画虎了。

网友D:
元首又被限制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元首大人,这点小事还劳您亲自动手啊?扔了换一个呗。打赌你家里不止撸了10个.... ...

有时间就搞清楚坏的原因,多多积累经验值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元首大人,这点小事还劳您亲自动手啊?扔了换一个呗。打赌你家里不止撸了10个.... ...

元首这点小事交给戈培尔搞定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很有参考价值。

大婶好久不见,在论坛改版后就没发帖了哈

网友:
谢谢分享,没烧掉就比较好案情分析

网友:
换个机箱电源里拆下的初级大电解电容,应该比原来好很多。

网友:
遇到最奇葩的电源驱动故障是关灯后无规律不定时的闪一下,间隔时间还挺长的,开灯可正常点亮;这情况晚上还是比较挠头的,后来直接换了个电源驱动问题才解决,原因至今未找到。

网友:
卫生间用,驱动PCB是不是考虑防水

网友:
灯珠坏是无规律的忽闪忽闪,而且坚持不了多久就完全瞎了

网友:
透镜版LED灯,节能效果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后修LED有参考了。可以直接照猫画虎了。

基本上不是灯珠就是驱动,如果是驱动具体原因还得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元首又被限制了哈哈

还好偶能打赏

网友:
之前捡了两根1米2的杂牌灯管试着修,结果拆下驱动发现电容容量减少了,导致输出电压过低点不亮灯管,换了电容两根复活。现在的LED驱动非隔离的体积做得都很小,太紧凑了影响散热,电容基本都是被烤干电解液失效的,元首这个驱动壳子不小,电容引脚可以向输出线那边歪过去,让电容远离热源(电感),电容寿命会长一些。

网友:
终于找到原因了,好像还经常出现

网友:
差评,这动图把我眼睛闪瞎了。。。。

网友:
我给单位修了一批,驱动板上那个小电容的容量没小,ESR大了许多倍,用万用表还真测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