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记录贴】SM2258H+K9DMGY8SCE测试,ID:EC1A882F80C9 ——不掉速的TLC固态

楼主(2019-11-12):
听说SM2258H+三星的3D TLC全盘写入不掉速,手里有块闲置的BGA316的板子,也做一个尝尝鲜。

某宝买的K9DMGY8SCE,ID:EC1A882F80C9,是三星3Dv3的颗粒,和K9OKGY8S7E同ID

K9OKGY8S7E是8CE的,这个DMG是16CE的。

颗粒到了就开干,先单贴。

整整齐齐的2ch/8ce,共16CE,下面开卡。

用的SM2258AB_MPQ0719A_FWQ0621A_Samsung这个版本。

开250G成功。

跑分:

读速度没能上来,可能是通道数不够,凑齐4通道估计就跑满了。

跑圈:

全盘写入和读取都很稳,几乎没有波动,这和IM3D颗粒写曲线还是有区别的。

接下来双贴

4ch/8ce,共32CE满了。

我这个板子原来是256M缓存,但设置成512M跑Dram TEST竟然能pass,而且用256M缓存开500G时, pretest过程也竟然能过,但最终卡在reset cpu上,可能是软件BUG吧。

换上512M缓存,开卡成功。

跑分:

4K有点炸,58H的4K性能确实比46en高。

跑圈:

还是不掉速,稳的一批。

折腾完毕。
总结:
1、58H配三星3D不掉速,我觉得既和颗粒本身有关系,也和固件算法有关系 。
2、当CE数量堆上来,TLC甚至QLC也有不错的速度。32CE全满的情况下,每ce写速能上13M,基本就能把sata3跑满了(粗略计算)。手里还有个512G的58H配B16A,共16CE,全盘写在280左右,如果贴满32CE,可能也能把sata3跑满。

完结,撒花!

网友A:
东西不错,不过SATA毕竟已经是过时的东西了,现在平台基本上都转到PCIE总线上了,看看新款的M.2固态,基本上都是3000+的速度,就算是我几年前买的老款的也是1000+出头的速度,不得不说SATA固态 确实老了,体积还大

网友:
别拼硬盘速度了,,,
国产垃圾软件又能吸满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东西不错,不过SATA毕竟已经是过时的东西了,现在平台基本上都转到PCIE总线上了,看看新款的M.2固态,基本 ...

说sata过时我不能苟同。pcie ssd虽然有着巨大的速度上的优势,但想超越sata,普及闪存市场,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试问现在在服役的电脑,有几成能支持pcie或nvme硬盘?但几乎所有设备都能支持sata。
而且,sata ssd和pcie ssd带来的体验真的有那么大吗?
我现在还用ThinkPad T430办公,M-sata的ssd还跑在sata2协议下,读写280左右,但也不影响我的操作系统的流畅体验。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说sata过时我不能苟同。pcie ssd虽然有着巨大的速度上的优势,但想超越sata,普及闪存市场,还需要很长一 ...

ThinkPad T520i是我的上一台办公机,现在给家人用着,配的mSATA(镁光M4),也是工作在3G下。光驱接口和硬盘接口是6G,但是感觉一般使用根本没啥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ThinkPad T520i是我的上一台办公机,现在给家人用着,配的mSATA(镁光M4),也是工作在3G下。光驱接口和 ...

嗯。做为系统盘用,没有重度的高负载读写,3G接口和6G感觉不出区别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东西不错,不过SATA毕竟已经是过时的东西了,现在平台基本上都转到PCIE总线上了,看看新款的M.2固态,基本 ...

别开玩笑了,就这块SSD,那个应用能吃满,我直播吃S,2258H算是SATA的终点了,能把2258H打败的就是容量的限制了,2T的容量限制5年内基本上不可能淘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sata过时我不能苟同。pcie ssd虽然有着巨大的速度上的优势,但想超越sata,普及闪存市场,还需要很长一 ...

兄弟说的没错,现在家里或者公司的电脑有多少支持M2接口的,SATA还是主力,即使现在装的新电脑低端主板都没有M2接口。再说了,2000M/S的M2开机3秒,320M/S的SATA开机也是3秒,没感觉有什么区别。

网友:
两种接口的固态主要看应用,一般用途sata足够了~

网友:
像大佬多学习

网友:
SATA这速度还真说的过去!

网友C:
请问下sm2258 上1g缓存可以pass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下sm2258 上1g缓存可以pass不?

焊接没问题当然可以pass了

网友D:
2CE的好像不行!我之前拆下几个三星1G缓存,上2246和58H就是验不过,卡死进度条。

网友:
引用 网友D:
2CE的好像不行!我之前拆下几个三星1G缓存,上2246和58H就是验不过,卡死进度条。 ...

D9tsQ也过不去。。都是当成512M的可以用
不知道怎么处理了。估计还是板子PCB的支持问题!

网友E:
是不是三星的F速度快,全靠堆CE堆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三星的F速度快,全靠堆CE堆出来的。

应该可以这么说,大部分是这样。

网友:
技术一流,三星芯片真牛

网友(2020-01-26):
这种颗粒建议上2258xt  OMG上58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