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请问这个车机是哪个厂家生产的?

楼主(2019-11-12):
车子以前换了个伸缩DVD导航车机,上面写着pioneer(肯定不是pioneer,山寨的),一直用的蛮好,不过最近读碟不好,加上分辨率低,想换一个,新的比较贵,还是淘旧的吧,这不淘了个一样牌子的伸缩DVD导航,什么也写着pioneer,分辨率也比以前高,遗憾的是缺面板,本来想把以前的面板换过来,结果大小不匹配,不过接口是一样的,想问一下各位,这个牌子车机是哪个厂家生产的,想配一个面板,谢谢了!
外观

正面,写着pioneer,缺面板,不能开机,用手拿着把以前车机的面板安装试机,可以开机,但是所有按键不起作用,放一张DVD光碟进去,可以自动播放,只是不能操控,不知是老面板与机子不兼容还是有别的故障,排线都检查过没有问题,想找到厂家配一个面板

电路板

主控

驱动

收音

其它

谢谢!

网友:
淘宝问卖家

网友A:
寨子里出来的一般都是公模机器,如果确认是公模的话哪个厂家的问题都不大吧,只能按照这个思路去找了呗

楼主:
淘宝上没有找到一样的机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寨子里出来的一般都是公模机器,如果确认是公模的话哪个厂家的问题都不大吧,只能按照这个思路去找了呗
...

这个应该不是公模机,淘宝上没看到一样的机子

网友B:
估计转行了,倒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转行了,倒闭了

不会吧,转行倒闭了

网友:
修好了还得买碟吧,不划算

楼主:
可以自己刻录Audio-DVD,一张8G的DVD可以刻录10几张CD,音质与CD差不多,可以不用频繁换碟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自己刻录Audio-DVD,一张8G的DVD可以刻录10几张CD,音质与CD差不多,可以不用频繁换碟 ...

你把面板的电路 芯片信号发出来 说不定有高手有好的解决办法 看是数字通信还是 电阻识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面板的电路 芯片信号发出来 说不定有高手有好的解决办法 看是数字通信还是 电阻识别 ...

关键是没有配套的面板,原先的面板大小不匹配,所以想找到厂家配个面板

网友C:
啥功放芯片?看二手网上有无,没的话,拆旧的看线路,把旧面板飞线到新机上。不行的话,吃灰,另买。

网友:
啥功放片?看二手网有无。飞线连旧面板看。不行就吃灰,另买。当交学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啥功放芯片?看二手网上有无,没的话,拆旧的看线路,把旧面板飞线到新机上。不行的话,吃灰,另买。 ...

旧的可以用手拿着连接,可以开机,只是所有的按键不起作用,插入DVD可以自动播放,不知是旧面板不匹配还是机子有问题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D:
发挥自己的动手能力,自己D一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发挥自己的动手能力,自己D一个吧

这个自己d一个有点难,不知道接口定义,要做面板电路板,还要做面板塑料支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