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芝浦12v电钻改螺丝批头

楼主(2019-11-12):
最近买了芝浦12v单速电钻用来上螺丝,脱扣力矩不好,最小力矩也有些大,于是拆开,加强筋之类全磨掉,将将能装下螺丝批头,稍微小了一点,短了一点,不过比原来芝浦的好用很多。

网友:
缝隙有点大

网友A:
这点缝隙,可以壳子再努力修一点完美合缝的!

楼主:
不行了,再修壳子就透了,再合缝前面的扭力调节就转不动了,现在转动就很费力了。

网友B:
帖子不错,图片太少。楼主这是把扭力调节机构连同变速箱一块换了?
29元充电钻我也买了好几把,扭力调节经过打磨改造后已经相当令人满意,打在1档时用两个手指头就能捏住夹头。想把其中一把改装成纯电起子,但不希望大动,理想的方案是把原夹头直接更换成一个小巧点的快拆批头座,正在考虑是寻找成品还是自制一个。

网友:
这个头买的嘛?

楼主:
头子和电机一体更换的,原来电机和波箱都不好,一起换掉了,就用了外壳和开关,工作灯。换的是2401的波箱和电机总成。最小脱扣力矩很好了。再小的用百得3.6了。

楼主:
头是在咸鱼碰到的,米沃奇2401的,看外观不错,打黑来的,还算成功。功能正常。用芝浦原来的开关调速。更换之后,钻能站在桌子上了。

网友:
工具还是花点钱上点好的,用起来都舒心不耽误事,用的不爽还影响效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帖子不错,图片太少。楼主这是把扭力调节机构连同变速箱一块换了?
29元充电钻我也买了好几把,扭力调节经 ...

直接弄个大品牌的电钻, 扭力和力量都得可以,换个壳子完事。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弄个大品牌的电钻, 扭力和力量都得可以,换个壳子完事。

电钻好几把已经用不过来了,3.6V手枪形小起子也有。就是想再备一把12V充电批(非钻、批两用的),喜欢动手玩,本想拿充电钻换夹头改一把,但还找不到合适的快拆头。
皇上的万宝箱里有类似的12V充电批机芯吗?

楼主:
电钻有,2606和2607,上小螺丝太重,脱扣力矩1也太大,纯螺丝批没怎么接触过,正好看到有卖m12的总成,脱扣力矩调节确实比较舒服。

网友:
低端货都这样,我也纠结改过一把当时100多元的,碰巧成功了,主要是遇到了虎克特性工艺良好的弹簧(线性好),低档扭具变成极小。后来也就这把改成功,其他几十元的的都不行,因为会造成大档扭力也变小。单位里也见到过品牌货,真的是大小档通吃不用改什么的,人家是用数据说话的,分钱分货没办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点缝隙,可以壳子再努力修一点完美合缝的!

今天拆开折腾了一下,效果比之前好多了。

网友:
这回缝隙小了

楼主:
有米沃奇2401波箱总成的可以这么改,2401外壳不好买,这种单速钻改装还算方便。缝隙还是小了好看,原来的看着确实不舒服。现在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