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配] 那位老司机认识这个汽车电机

楼主(2019-11-12):
捡了个汽车电机,14V,100A的重庆博特产,型号,JFZ191B,有点不明白,激磁电压是三线的,不明白原理,没法试好坏,请大侠们帮帮忙,告知,先谢谢了。  这是外形,及铭牌。  激磁插口,三线的,  这是卡机(调节器),  这是皮带轮,没见过。请告知激磁线的接法,以试好坏,线圈,整流器等都是好的谢谢。

网友:
一根是由调节器调节后供给转子线圈励磁电流用,一根是(B+)发电机定子线圈子发出的3相交流电经过整流桥整流后输出的12V直流电,另一根是(N极)发电机中性端子。

没搞过一起学习!

网友:
刚搜的,不知道对不对。
E接线柱是发电机的搭铁柱,也是发电机的负极。
F接线柱是发电机转子线圈的供电柱,用于使发电机的转子线圈产生磁场,继而感应定子线圈实现磁生电。
N接线柱是发电机的中性点,来自于定子线圈三组绕组的接点,老款车上此柱用于控制充电指示灯,现在车上没有此柱,因此中性点在发电机内部直接参与了发电输出。

网友:
吉利远景  长安锐翔的 都用这个型号的发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