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个疑似小米的电板充电器

楼主(2019-11-12):
估计是个山货,出生年代不详。电板充电的电极,1个已落入壳内。侧面有个USB输出

疑似小米标,真假不知

翻转式AC插头

铁质

开壳

居然不是半波整流,上方蓝色保险电阻周边4个二极管组桥

高低压分区

开关管13003,电板充电器盛行的年代,够良心了。

有个共阳极充电指示灯

壹博源定制的转灯控制芯片

电路板背面。高低压割槽隔离

7022照理应该是开关管的保护三极管,可是在电路中的接法似乎不同寻常。常见的都是c接开关管的b,而这里却是b接b,难道不是三极管?大神来说说保护原理

谢谢你路过!

网友:
从线路板表面看起来好像是纸板材料,说的不对,请大家谅解

网友:
典型山寨电路

网友:
确实是个山寨货,拆件吧哈哈

网友:
老哥严重超额~

网友:
那个7022估计是作为检测电压的,起到稳压作用的。

网友:
小米2的山寨座充,我也曾经拆过一个一模一样的,记得是某腿还是某博的标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