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教:三洋的波轮洗衣机怎么修

楼主(2019-11-12):
求教:三洋的波轮洗衣机怎么修
型号是XQB50-M806Z,没有故障码,主要是脱水的时候就知道晃晃悠悠,脱不了水,把衣服反复摆正,只有一次两次可以成功脱水,不知道什么原因,请知道的大神指点一下。

楼主:
时间显示能退到零,衣服拿出来还都是水。以前不是这样的,基本摆正之后就可以脱水,或者进水自动修正。

网友A:
用了多久没有说,时间久了 离合器可能打滑,那个不好修,换这个比较麻烦。买一个新的吧  现在双11波轮非常便宜!

网友B:
如果是早期双桶的,且没有啥电控的直轴的话,多数是桶轴盘朽烂了,如果是全自动,估计该换离合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早期双桶的,且没有啥电控的直轴的话,多数是桶轴盘朽烂了,如果是全自动,估计该换离合器了 ...

不是双桶的,是全自动波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了多久没有说,时间久了 离合器可能打滑,那个不好修,换这个比较麻烦。买一个新的吧  现在双11波轮非常 ...

用了快十年了吧

网友C:
从简单的开始,先排除吊杆问题,打开门,看看桶有没有向哪一边倾斜,两手同时按住内桶两边,往下按几下,看有没有弹性。

网友D:
应是自动修正的功能弱了。
机内顶靠背处有不竖向下摆动传感器碰杆,当桶晃动大碰触到,给控制板一个开关信号,让脱水功能暂停,加水入桶修正衣服位置,重复以上程序,直至脱水时桶晃动也不再碰到传感器杆。应急使用,可以不用此杆!

网友:
波轮机器离合器出问题了。。。修或者换。。。

网友:
如果不是吊杆的问题,就是离合器的问题。如果是后者的话,估计楼主也换不了,要专业工具的且工作量很大。

网友:
离合器抱簧看下是不是锈S了

网友:
我的也是这牌子,也这样了,以前能自动加水修正,现在摆动特别大,经常停机,需手工调平衡.

网友:
估计平衡杆异常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简单的开始,先排除吊杆问题,打开门,看看桶有没有向哪一边倾斜,两手同时按住内桶两边,往下按几下,看 ...

好的,谢谢,我先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是自动修正的功能弱了。
机内顶靠背处有不竖向下摆动传感器碰杆,当桶晃动大碰触到,给控制板一个开关信 ...

我检查下,谢谢

网友:
振动大,加上开盖检测开关接触电阻大就是这现象

网友:
波轮盘下面的支承盘 腐蚀断了。 脱水时摆动严重 碰到检测开关重新加水了

网友:
拆开底部皮带轮更换矩形弹簧搞定

网友(2020-03-25):
引用 网友D:
应是自动修正的功能弱了。
机内顶靠背处有不竖向下摆动传感器碰杆,当桶晃动大碰触到,给控制板一个开关信 ...

想起来了,你说的那根杆子,拆盖子的时候能看到,一个白色塑料包裹的铁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