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录音机电机不转,如何解决?

楼主(2019-11-12):
更新一下,电机可以转了,但是没劲,不知道怎么办。。。

-----------------------------------------------------------------------------------------------------------------------------------------

有个卡带录音机,能听收音机,但是录音机放磁带不转,

拆开发现电机驱动芯片边上有个电阻糊了,是图片芯片边上俩电阻位置的,但是只焊了一个电阻。

电机单独接电可以转。就是电路板上不转,测量两个电机焊点都是6V电压。
请求帮助,怎么维修。。
芯片是D6650。7脚电压6V,123脚都是6V。

下面图片。

网上找到的电路图。

高手指点下啊!

网友A:
烧掉的电阻根据电机的额定电流不等,阻值大约在0.1到10欧之间。

可以先换个0.5欧的试试,相当于是电流取样电阻,IC内部检测电阻两端的电压,来换算电流。

6650在早期抵挡的随身听或一些低档的手提机里面常见,后来随身听都用单芯片LAG665之类的,见的就少了。

网友:
好多年不修这玩意了,你应该找找电路图,百度搜索下

网友:
当年收集了好多图纸,现在都在老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烧掉的电阻根据电机的额定电流不等,阻值大约在0.1到10欧之间。

可以先换个0.5欧的试试,相当于是电流取样 ...

对,就是个金业的手提机,老师放磁带用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就是个金业的手提机,老师放磁带用的。。。

修好没有,这个很简单的,一般坏掉都电阻的话,电机可能被卡死过。

再来不能调速,变调换芯片就可以了。

网友:
可调电阻看看

网友(2020-01-15):
那俩电阻位置,应该等同于0.4和3欧并联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好没有,这个很简单的,一般坏掉都电阻的话,电机可能被卡死过。

再来不能调速,变调换芯片就可以了。 ...

不修了。感觉是芯片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