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 希望大神可以帮我看一下如何绕过IC卡

楼主(2019-11-12):
希望大神可以帮我看一下如何绕过IC卡,实现 点子打火,摇摆 风扇功能。这个是全自动艾灸床的电路板

网友:
把它扔了,纯改成开关的

网友:
淘宝20多买一个暖风机遥控板,直接改遥控的

网友A:
拍这个主板没用,看看那个读卡模块,是如何输出开关信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拍这个主板没用,看看那个读卡模块,是如何输出开关信号的?

我在淘宝上问一个大神,他说这个是主板控制的。几次划卡的里面有个程序。好像(✪▽✪)没有信号器

网友(2020-02-05):
观察运行时序,用树莓派替换控制板

网友:
用逻辑分析仪抓一下通信过程就知道了,还是要拍一下读卡那个模块用的什么IC

网友:
大体看了下,感觉嘴简单粗暴的方法就是将3个红线并起来,这样有点就所有动作都进行了。。。。。
(思路很简单,就是吧继电器的输出触点接通)

只不过这样就没有定时等功能了。

网友(2020-03-06):
撤了主板,改成开关控制

网友:
单芯片,估计有难度,要是双芯片。。

网友:
干嘛要绕过IC卡

网友:
一个开关直接给继电器上电

网友:
原来用IC卡是为啥?收费?

网友:
如果IC卡破解成本太高,
可以把时间控制和温度控制找单独的控制器换掉,其他的用开关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