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个顺风耳S820对讲机

楼主(2019-11-12):
收的二手,电源旋钮本来就松松垮垮,拆的过程没怎么拍,其实基本差不多,就看看板子吧。  搞笑的是,装好后旋钮彻底罢工,只能继续淘配件更换,这不是作的么?

网友:
竟然还有几颗钽电容呢。。
这种机不用也好,收个摩机或日系机用吧。

网友:
传统线路的PLL超外差机,收发转换反应速度比现在的1846快,板子上话放和自动功率控制都有,貌似还带收音机,功放部分也还算标准4W机的结构。整体看还可以,标准的国产低端机结构。此类二次变频超外差接收机就怕调校不好,会抗干扰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