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DIY点焊机

楼主(2019-11-12):
手里有一台变压器不知道能不能改成点焊机求指导

网友:
100VA,这个变压器的功率太小了。收一个微波炉工频变压器吧。

网友:
100VA太小了,1000差不多

网友:
能点点铜箔啊,铝箔啊啥的....

网友:
容量太小了,做点焊最起码得500VA起步,最简单的就是直接收一个微波炉的变压器,

网友:
才100伏安的容量,太小了!

网友:
卖了,可以换2个微波炉变压器

网友:
这种变压器怎么改???貌似还没见过改这种变压器的帖子。

网友:
不懂,装一下。

网友:
点焊机变压器的功率最少300W起,一百瓦可以做碰焊机

网友:
容量X10倍吧,你这个是开玩笑级的

网友:
这是机床上的变压器吧 容量太小了

网友:
容量太太小了

网友:
老老实实换微波炉变压器

网友:
这功率太小了,还是找微波炉变压器吧

网友:
不小吧  网上卖的900多的焊机 里面的变压器还没这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