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BGA152闪存引脚定义,BGA132应该通用,大家自己去实践吧

楼主(2019-11-12):
(图片)

网友:
bga132/152差别就是几个空脚。不过这个图少了很多标注。

网友:
这个时候我想问一下,假如我芯片是4ce的,吹爆了第4ce,那能不能把第二ce挖了,只剩13ce 让它变2ce的半容芯片?如果能的话挖那个脚?

网友(2020-10-29):
可以用bga测试座自己尝试/

网友:
可以用bga测试座自己尝试////////////////////

网友(2022-11-22):
这才4CE,不知道那些双通道8CE的是怎么回事,空脚应该没有这么多。

网友(2023-10-13):
BGA132的存储颗粒可以焊接到BGA152的PCB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