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面上 ac1200 ac 1900 ac2100?

楼主(2019-11-12):
这些命名是怎么来的?怎么计算的?不适合明白?

网友A:
2.4加5G得出来的。

网友:
ac表示无线最高支持AC,2.4g和5g频段速率加起来共1200M就叫AC1200,以此类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4加5G得出来的。

为什么同样的2.4G 频率不一样 ?是不是天线多  频率就高?

网友:
几T几R就不一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同样的2.4G 频率不一样 ?是不是天线多  频率就高?

呵呵  这问题怎么答
天线多少和频率高低没关系

网友:
一般来说,2.4G大多数为300M或者450M,5G为433M或者867M,这只是一般,5G还有6天线的呢很多兆数。2.4G的300M+5G的867M≈1200M。其他更高的可以是300M+5G更高兆数,1跟5G天线为433M,多个就叠加,前提是芯片支持那么多兆3收3发,还有手机也得支持那么多兆的双天线或者三天线,但是70%的安卓机为433M,苹果8以后都是双天线867M,最近一年的安卓机可能是双天线,支持867M,三天线的不清楚,可能有两三个手机型号吧。

网友C:
300+ 867  =1200是目前最基础的吧,,更高的那些速率  需要各方面配合才能达到,效果不 一定好,不要纠结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300+ 867  =1200是目前最基础的吧,,更高的那些速率  需要各方面配合才能达到,效果不 一定好,不 ...

我只是搞不懂这些命名 现在华硕的路由器都有 ax11000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只是搞不懂这些命名 现在华硕的路由器都有 ax11000了!!

商家的手段而已。
以前有个很出名的例子,当时arm全世界刚出到A9时,,
有个叫全志的厂商做了个arm架构的,直接命名A10,结果火了好几年

网友D:
150+433=600
300+866=1200
400+866=1300
600+1300=1900
300+1733=2100
800+1733=2600
……
过万那些基本是3频相加。

网友:
2.4G路由和网卡支持 TurboQAM™ 的话1T1R可以协商到200M的速率 支持NitroQAM™的话可以协商到250M速率
从斐讯路由举例
K2PA1双天线2.4为400M 双天线5G 866M 约为1300M支持TurboQAM™
K2PB1双天线2.4为300M双天线5G866M 总得约为AC1200M
K3C三天线 2.4G为200*3=600M 5G为433*3=1299 总和AC1900M支持TurboQAM™
K3四天线2.4G 250M*4=1000M 5G为在NitroQAM™ (1024-QAM)的加持下4天线达到2167的协商速率,总速率约为AC3167

网友:
2.4g无线和5g无线双频速率之和

网友B:
引用 网友D:
150+433=600
300+866=1200
400+866=1300

除了 2.4g 和5G 还有那个频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除了 2.4g 和5G 还有那个频道?

2.4g+5g+60g(a b g n ac ad)
2.4g+5g+5g(a b g n ac a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