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修一台PANDA熊猫数码音响DS-150

楼主(2019-11-12):
PANDA熊猫数码音响DS-150,开始无电,无显示,拆了测试原来是背面开关接触不良,拆开打磨一下就好了。照片优点糊请见谅。

网友:
做工还可以。

网友A:
有两喇叭,应该是双声道的吧?看做工还行

网友:
里面的连接排线我喜欢,不同颜色,还是铜芯的。

网友:
还不错,恭喜修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两喇叭,应该是双声道的吧?看做工还行

双声道,带低音振膜,效果不错,就是电池容量小,加电池也没地方加。

网友:
就是这个,价格还不便宜呢!!!

网友(2020-07-12):
和价格不相符了,做工达不到价格的要求了

网友:
连线真多,影响音质了~!

网友(2022-01-13):
里面的黄线脱焊了,我接了连天线了,不知对不对

网友(2022-04-05):
拼多多47元买了一个,声音还可以就是手音效果不怎么样,

网友:
还不错,恭喜修复,还带收音机

网友:
这东西敢要100多,不值

网友:
内部做工还行,马马虎虎。

网友(2024-04-14):
我那个背光坏掉了,能看到字但是很暗,还不知道怎么搞…

网友(2025-03-24):
我的也发现同样问题,拆开刮一刮开关几个触角,滑动块夹住用牛皮纸蹭一蹭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