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DIY系列一:做金属划线笔

楼主(2019-11-12):
自制金属划线笔。
材料:10mm,H62黄铜,2mm,HSS高速钢。

车外圆

好看的车屑

涂色,淡金水,钳工划线用的。

卡尺划线

按照划线车削

切断

半成品,金箍棒!

打2mm孔,再车削锥面

调头,平尾部端面,倒角

打磨下笔杆,从600目开始的,直到1500目,因为手边没有更细的砂纸了。

想尝试下镜面效果,上研磨膏

看看,亮不亮?

涂点钟油,期望可以延缓表面氧化变色。我还没能找到完美的防氧化方法,能保持原色,耐磨,抗氧化。

-------------------------------------------------------------------------------
接下来做笔尖,2毫米的高速钢棒,切割打磨。

紧配和,压紧

尾部可以看见镜面反光

可以看到笔尖的影子

镜面,容易沾手指印。。。哈哈

钢板实验划线,非常满意,纤细清晰。

完。
谢谢观赏~

网友:
做的漂亮!有车真好

网友A:
正儿八经的“钢笔”

网友B:
老伙计,你这可赶上项少龙的飞针了,估计直接往水泥墙上都能扎进去,
削下来的都是钱啊哈哈

网友:
大师德味毒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儿八经的“钢笔”

铜钢笔!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伙计,你这可赶上项少龙的飞针了,估计直接往水泥墙上都能扎进去,
削下来的都是钱啊哈哈 ...

没错,铜棒是真不便宜。。。

网友C:
友情提示,做个防滚的卡子,不然掉地上笔头坏了没啥,扎到脚上那酸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友情提示,做个防滚的卡子,不然掉地上笔头坏了没啥,扎到脚上那酸爽 ...

没错,你说得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友情提示,做个防滚的卡子,不然掉地上笔头坏了没啥,扎到脚上那酸爽 ...

照你这么说,应该做成六棱,六棱铅笔的样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错,铜棒是真不便宜。。。

那削下来的弹簧不错,做加感天线吧哈哈

网友:
我是来看小车的。

网友:
谢谢分享。。。。折腾的很漂亮!!有个小机床,折腾起来方便多了。。。。

网友D:
用钨针或合金针更耐磨.

网友:
有车真好 做得好漂亮

网友:
牛逼plus,有技术有设备真的为所欲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钨针或合金针更耐磨.

对的。我就是用粗的氩弧焊 钨针 当划线笔。

网友:
材料和设备真专业,开车就是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