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升级备用机,撸个便宜固态,简单测试下

楼主(2019-11-12):
要求不高,只装系统和软件,撸个便宜的用用,不多说了,上图。
X东撸的,5年质保,售后不闹心,配送速度很快,第一天下单,第二天就到了。
外观,传说中的鱼杆牌,用过他的内存和U盘,还没坏过,以前还用过他的另一款固态,C5黄,已经换新了。换新的却没有C5项了。

全家福

主角

还想要质保,就不拆了,简单测试下
X东的介绍

软件检测,温度很高么?一开机就警告了。

测下速度,win10 64位,E3 1230 V2 华硕p8b75-v主板

换个软件测下,怎么后面还更慢了呢?

文件拷贝速度,各类文件杂合

完。

网友A:
商家还挺诚实,把主控和闪存类型都描述了。
多少钱入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商家还挺诚实,把主控和闪存类型都描述了。
多少钱入的呢?

169,字数补丁。

网友:
阔以阔以,这个要是坏了应该可以自己开卡。我看了下,这个型号,480G以上的用的全都是联芸的主控了,暂时开卡无望。

网友B:
1.00的固件怎么看都不是2258XT的,SMART也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0的固件怎么看都不是2258XT的,SMART也不一样。

不太懂这个,反正五年保,只管用就行了。

网友:
这个系列从一开始的JMF667H 2246EN 2258XT 到现在,最近的基本是群联的主控。。。。。。EMMC手机闪存。。。。一个字爽!!!!!!

网友:
鱼竿这个塑料外壳的,散热好不了

网友:
凑活用就好,不要保存重要数据~

网友:
肯定不是2258xt,鱼竿厂的东西,包装说不定是印刷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