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 自制STM8S最小系统,点亮一个某宝的I2C液晶屏

楼主(2019-11-12):
从知道了单片机,就迷上了它。于时,从某宝上购买了一个C51的学习系统板,自学51单片机。从学习中,我知道了单片机的寄存器等知识,知道了外设的使用方法。由于系统板是STC89C52的芯片,功能比较少,在掌握了相关使用方法后,打算从C51升级到STM8S。于是自学画板,用软件画了一个STM8S的最小系统,双电压系统,通过连接帽来选择系统电压。学习STM8S时,类比C51,操作方式非常类似,只是功能更强大,外设更多,寄存器更多。在某宝上淘了一片非常便宜的I2C的屏,9.9包邮。从卖家处得到的例程是静态显示文字的,于是我动手修改后,实现了文字从屏幕左侧往右侧缓慢出现的效果。算是对所学知识的一个反馈吧。

网友A:
自己帖的原件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帖的原件吗

明显是自己焊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帖的原件吗

是的,板子小,而且元件是利用的其他手机等废板上的材料(除了1117和stm8),所以有些封装很小,加上焊工不好,所以焊出来有点丑。

网友:
最近stm8s003价格又下来了,很便宜。全球销量最大的单片机啊。

网友B:
这个U插……要是把STlink画上去就爽歪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U插……要是把STlink画上去就爽歪歪了……

主要已经买了一个,所以也没有画了。

网友C:
OLED屏要是和STM8S板做在一起就好看了。

网友D:
我怎么没有淘到这么便宜的屏幕

楼主:
引用 网友C:
OLED屏要是和STM8S板做在一起就好看了。

以后再画其它板的时候可以把它作为显示设备,怎么需要怎么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怎么没有淘到这么便宜的屏幕

为以避免打广告之嫌,不好贴出地址。你直接搜索oled显示屏12864试试。好像这真是最便宜的了,就是不知道后续质量如何。

网友:
有技术就是好。

网友:
来玩VB.NTE 不用花钱买硬件,有一台电脑就可以搞。

网友:
楼主打算做什么用途~

网友:
有技术就是好,什么都能玩的了。

网友:
用什么平台开发的?

网友E:
这个型号是STM8S003F3P6,传说中只能烧录100次,楼主烧录多少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型号是STM8S003F3P6,传说中只能烧录100次,楼主烧录多少次了?

认真看看手册…人家没有说只能烧100次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型号是STM8S003F3P6,传说中只能烧录100次,楼主烧录多少次了?

目前没有擦除这么多次。不过从手册看有100000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