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二个电动车充电器对比一下,大家评评

楼主(2019-11-12):
一个绿源的可以显示电量的48v12ah,一个艾玛的48v20ah(图234)

网友:
看上去下面大的开关变压器版本更实用点,上面的电量,应该可以加一个电压表头和按钮看个大概。

网友A:
明显艾玛的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显艾玛的好一点

艾玛是单面电路版,绿源是双面

网友:
带共模电感的充电器一般都不会差

网友B:
上面一个非常耐用,电路设计非常合理,用料比较好,下面一个带有单片机也非常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面一个非常耐用,电路设计非常合理,用料比较好,下面一个带有单片机也非常好。 ...

上面一个艾玛的现在我冲电池一下就跳灯,但换个充电器还可以继续冲,是啥原因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面一个艾玛的现在我冲电池一下就跳灯,但换个充电器还可以继续冲,是啥原因呢 ...

应该是充电截止电流不一样引起的。有的在0.8A有的仅为0.45A就转灯了。但是此时还能够对电瓶进行充电的。

网友:
一种是公版设计,一种是私版设计

网友(2020-01-01):
引用 楼主:
艾玛是单面电路版,绿源是双面

都是单面板,只是爱玛的年份应该比较老。爱玛的用料更足,至少有EM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