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飞毛腿车充 SCUD SC-626

楼主(2019-11-12):
一个飞毛腿的车充,长得有点像车钥匙

▲外壳伊拉克成色,镀铬装饰条缺了一块。

▲5V1A的输出,在今天看了已经没什么用了。

▲单U口,体积不大,看起来挺薄的。

▲没有螺丝,拧下前面的螺丝和抠下U口装饰条就拆开了,里面果然一般般,不过好歹有个保险(2A)。

▲有个电感和一个管子,看样子不会是7805方案,背面应该还有块IC。

▲翻过背面果然有一片34063

▲取下管子刮掉上面的704胶,原来是个B772的三极管。

▲通12V空载5.17V左右

▲插上手机充电能到1.2A左右,厂家也没虚标参数,这点还算厚道,不过这个方案没啥保护,三极管一旦击穿就是直通12V,不支持12V快充的手机怕要OVER了

网友:
良心货,三极管扩流。哈哈

网友:
可以当电脑风扇减速器用,至少效率比电阻减速线高一些。

网友:
谢谢分享。。。。还算良心产品,可惜太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