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DK-2000温泉牌快热式电热水器拆解

楼主(2019-11-12):
20年前的产品,电热水器的鼻祖,要来没敢用,收藏吃灰老化,卡线部分的塑料都开裂了,这次回老家拆过扔了。没什么学问,大家见识一下曾经的历史产品
那时的新潮产品基本都这种包装风格
制造商信息。那年头,傍沪产司空见惯
优点一堆
有个没看过的说明书
从没拆开过,这次拿出来量个身材。外壳全塑件
电源线系“协议产品”,具体特殊在哪儿呢,往下看
这面看,像是带漏保的插头
翻过来一看,就2个并排的双联和单联开关。拆开前,以为高、低温是通过开关切换二极管在路状态实现,结果不是。
所谓“协议产品”护套线,其实就是3粗(图中标注1、2、3)1细(图中标注4)共4根线。奇怪的是黄绿接地线是最细的,貌似是个安全隐患。
插头壳里,仅有接线和2个翘板开关,再无其它,更谈不上保护措施了。双联开关的一联(N)短接,本质上就是个单联。估计不是弄个双联唬人,就是利用了积压的插头壳
挑起单、双联开关之间的绿色飞线,可以明显看出,控低温的双联开关接通后,“协议产品”护套线的红色芯线得电,此时如再接通控高温的单联开关,
“协议产品”护套线的黄色芯线也同时得电(即高温开关,是在低温开关接通的前提下才有选择作用)。
产品主体做成了普通龙头的样子

出水口里露出的是接地线延伸的悬浮线头

打开核心部分,断了2根线

对应焊点如下
线全部断开,拆出加热体
加热体原来是类似早期热水袋的电极通水加热的结构,只不过做成了电极笼,极不安全。插头开关选择1组或2组电极通电加热实现所谓低、高温出水。

笼底有个铜片,连通着AC-N极,作用原理不明,请大神来科普
1、3、5、7电极及笼底铜片接AC-N;2、4、6电极接AC-L。接地线通向出水口
电极铁质
龙头这端,比插头端多出了1根红色细电线
拆开证实,细红线只是将龙头进水安装口处的铜环垫,引入龙头内部接上“协议产品”护套线里的地线而已。
龙头端的第5根线,就是这个原因

谢谢你路过!

网友:
87年用过类似的产品。比你的还简单。发热就靠俩铁片

网友:
有点害怕用

网友:
太简单了吧

网友:
这货是多少瓦的。发热功率

网友:
这货出了事也找不到厂家吧

网友:
不太敢用这种东西。

网友:
这玩意儿危害太大,一直不敢用~

网友:
总觉得比热得快加倒计时插座更不安全。

网友:
还通过铁水管接地

网友:
这是交流电直接加热水(靠水导电自身加热),由于自来水的导电性不同,功率不可控,非常不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