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小爱mini音箱移花接木换修复.

楼主(2019-11-12):
小爱mini变哑巴了 其他功能都正常 就是无声音 拆了看看 拆解教程网上很多 我就不上了.拆开发现喇叭坏了 电阻当测量没反应.
这个喇叭很小 是1.5寸的 手里只有3寸的 装不下 于是打算拆了看能不能修复.
慢慢把振膜和线圈拆出来 把线圈拽一圈下来 然后重新拿胶水把振膜粘回去 接线试机 发现不再是哑巴了 终于出声了 可是破音 看来修复的还是不行 咋办呢?
突然想起闲置已久的这个玩意 蓝牙音箱 不过播放时经常无故重启 可是喇叭音质还是不错 关键看大小 感觉和mini差不多 于是拆开看看 能不能贡献最后一点光和热.拆解教程就不上了 暴力拆解 只要喇叭不搞坏就行了
喇叭放上试下 大小刚刚好.可是没有固定螺丝的两个脚 于是把原装的喇叭2个脚剪掉.
被剪掉耳朵的原装喇叭
安装2个脚 再热熔胶固定.
完美 音圈和喇叭边比原装还好 音质和音量大小也比原装好多了.

楼主:
怎么回事 我明明编辑的好好的 怎么发出来图片顺序都乱了 而且图片下的描述文字也没了

网友:
可以,能动手咱一般不乱花钱

楼主:
还有 问个问题 我的m币为什么是负数啊

网友:
这论坛就是可以动手的绝对不吵吵

网友(2025-03-18):
我的也是,从小雅音箱mini上拆了一个喇叭过来,但固定铁皮距离不一样,导致喇叭悬空,要不打热熔胶,要不再闲 鱼上买一个坏的拆下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