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直流936控制板的制作

楼主(2019-11-12):
这是最近做的直流迷你936调温烙铁,使用感觉还可以

网上找的电路图
嘉立创打样的pcb,5元包邮

焊接的PCBA

尺寸对比

塞进12v3A电源中

成品俯视图
指示灯在中间位置,加热时亮橙色灯,不加热时熄灭

网友A:
这个图我在老坛发过的,请教一下,有坛友说这个图mos管会发热严重,实际情况怎么样,希望告知一下,我前两天发了个手柄内置版的打样文件,还是有坛友提出发热问题,我也不方便搭电路实验,特来请教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图我在老坛发过的,请教一下,有坛友说这个图mos管会发热严重,实际情况怎么样,希望告知一下,我前两 ...

12V供电,MOS管微热,实际使用3天,感觉还可以

网友B:
看原理图,这个mos应该会发热。因为当升温后,就会工作于非饱和状态。
正常的应该让mos要工作于开关状态,就是一开就是饱和,一关就是全并。

网友C:
怎么感觉用358并非太妥当呢,358是运费,当烙铁温度近似设定温度时,很容易进入线性工作区
MOS上损耗就会加大。

网友D:
发热是比较器两输入接近是发生自激,mos管不完全导通。可以在正向输入端加10k电阻,正向输入端和输出端接10uf电容消除自激。该电路应该使用24v供电合适,12v供电手柄发热太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感觉用358并非太妥当呢,358是运费,当烙铁温度近似设定温度时,很容易进入线性工作区
MOS上损耗就会加 ...

那么393可以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感觉用358并非太妥当呢,358是运费,当烙铁温度近似设定温度时,很容易进入线性工作区
MOS上损耗就会加 ...

358可行,主要消除自激和提高工作电压。24v供电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发热是比较器两输入接近是发生自激,mos管不完全导通。可以在正向输入端加10k电阻,正向输入端和输出端接10 ...

最近我也是做个类似的电路 用的393 自激始终无法解决 加电容等等都不行

网友:
谢谢分享,白菜936也来了

网友E:
这是1321芯,还是1322芯啊?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是1321芯,还是1322芯啊?谢谢!

1321发热芯

网友:
引用 楼主:
12V供电,MOS管微热,实际使用3天,感觉还可以

好的,知道了,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感觉用358并非太妥当呢,358是运费,当烙铁温度近似设定温度时,很容易进入线性工作区
MOS上损耗就会加 ...

358在这里应该也是比较器作用

网友:
建议还是换个发热芯,然后用616电路,这样MOS发热小的多

网友(2020-02-28):
引用 楼主:
12V供电,MOS管微热,实际使用3天,感觉还可以

12V 供给A1321,升温时间如何

最近想搞个907手柄的控制器,手头12V的电源很多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这个图我在老坛发过的,请教一下,有坛友说这个图mos管会发热严重,实际情况怎么样,希望告知一下,我前两 ...

这个我在老坛做了一个,摸死管不发热。这运放工作在开关状态,并且是低速的,几乎没有什么功耗。如果布线不良或者元件不良造成自激,才会有发热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我在老坛做了一个,摸死管不发热。这运放工作在开关状态,并且是低速的,几乎没有什么功耗。如果布线 ...

按照你的op07洞洞板图照着做了一个很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我在老坛做了一个,摸死管不发热。这运放工作在开关状态,并且是低速的,几乎没有什么功耗。如果布线 ...

好的,感谢告知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原理图,这个mos应该会发热。因为当升温后,就会工作于非饱和状态。
正常的应该让mos要工作于开关状态, ...

ntc温度会过冲,所以是运行在开关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