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做了个简易放电装置,感觉靠谱么?

楼主(2019-11-12):
用电池盒,炬力usb测量器,再加个水泥电阻。
测试了一节三星的18650,放到3.3v(保护板最低放电),有2500毫安。
这样放电测量比充电测量更准确些吧!

网友:
能测个大概~

网友A:
应该比充电宝更准一点,负载部分可以换成7135x3和XML灯珠,能一边放电一边照明。

网友:
不错不错,放电测量比充电测量要准确的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比充电宝更准一点,负载部分可以换成7135x3和XML灯珠,能一边放电一边照明。 ...

肯定比充电宝准。充电宝测得是输入电量,和实际能存下得电量很容易有巨大差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肯定比充电宝准。充电宝测得是输入电量,和实际能存下得电量很容易有巨大差别。 ...

刚刚放完一节1400毫安的电池,充电测量1700。
大概是82%的转换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