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 积分商城 换购的 小米铝壳充电宝,边角摔凹进去了怎么办?

楼主(2019-11-12):
积分商城换的充电宝

底下塑料都没有了,都是因为摔飞掉了

明显摔变形了

金色那个特严重。绿色还接受得了

正面还算好

白色这个摔变形了,导致塑料装饰板塞不回去了,塞回去了也拱起来。有什么办法把摔凹进去的修复出来?

补多几张图

网友:
你需要一把尖嘴钳

网友:
小钢筋切平面,在平面上压

网友:
一个小型台钳,两根铁棒往外拉

网友:
技术不够的不要乱搞,可能会搞的更难看。
简单是办法是打磨塑料板,这个简单好操作。

网友:
我支持5#。基本上没有专门的工具还是不要动。这种问题用尖嘴钳边缘会有夹伤,不能完全夹回去。用锤子不太好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