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目前市面上的笔记本电脑是否都内置了麦克风

楼主(2019-11-12):
我只知道笔记本电脑基本都内置了摄像头和扬声器不知道是否也内置了麦克风,另外有没有内置麦克风和扬声器的液晶显示器。

网友A:
显示器有带扬声器的,效果好像都不咋地,带麦克风的不常见。

网友B:
是的,都有麦克风,好点的还内置蓝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示器有带扬声器的,效果好像都不咋地,带麦克风的不常见。

外置音箱体积小的音质也不怎么样,我还是喜欢桌面简洁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都有麦克风,好点的还内置蓝牙

如果带触摸屏的笔记本电脑不知道用模拟器运行安卓软件有没有平板电脑好用。

网友C:
显示器可以自己改造加入放筒和喇叭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显示器可以自己改造加入放筒和喇叭

那还不如直接用外置的算了,现在的液晶显示器都是超薄设计而且没有螺丝一拆开卡扣可能就坏了,我现在是用头戴耳机的麦克风加桌面小型喇叭。

网友D:
笔记本基本都带麦克风。部分显示器带扬声器,显示器带麦克风的没见过

网友E:
目前笔记本大多数都自带麦克风的,摄像头看是商用还是家用,一般家用都带摄像头

网友F:
买了个超薄窄边框的,还没拆,估计加喇叭也不好加,再了,这东西加个喇叭也只是个能出声,没多少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笔记本基本都带麦克风。部分显示器带扬声器,显示器带麦克风的没见过

那些一体机电脑不知道带不带麦克风倒是有些带触摸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目前笔记本大多数都自带麦克风的,摄像头看是商用还是家用,一般家用都带摄像头 ...

估计商用的不带摄像头是拍泄露商业秘密吧,有些摄像头还带机械屏幕装置。

楼主:
引用 网友F:
买了个超薄窄边框的,还没拆,估计加喇叭也不好加,再了,这东西加个喇叭也只是个能出声,没多少意思 ...

最好不要随便拆如果没有螺丝就是用塑料卡口的拆卸比较容易断裂,外置音质好的大音箱占用桌面太多地方我也不喜欢。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好不要随便拆如果没有螺丝就是用塑料卡口的拆卸比较容易断裂,外置音质好的大音箱占用桌面太多地方我也 ...

说的是呢  桌子本来就小,一个本子两个小对箱就满了,这又加了个显示器,对箱没地方放了,扔一边子了,没办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带触摸屏的笔记本电脑不知道用模拟器运行安卓软件有没有平板电脑好用。 ...

模拟器跑安卓,我觉得不如直接撸个平板用
至于说直接装X86的安卓不说兼容性的问题,光是触屏的驱动就是个麻烦,手上有一台海尔的简爱S11,装了凤凰后,无线、键盘、摄像头包括显示都完美,就是原厂的触屏因为没有驱动失灵了,没那个技术搞,所以果断放弃了,继续用某电的垃圾平板打王者农药

网友(2020-09-21):
看看   显示器哪里有带麦克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