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好奇的问一句 这里很多人买火花塞 知道要用塞尺调间距么?

楼主(2019-11-12):
看大家都买几百块的火花塞 有人说不同火花塞 会影响动力啥的

突然想起来一个问题  OEM的火花塞一般都是调好间距的  比如火炬的 有的型号后有后缀11 就是1.1mm间距

不过售后市场上零售的火花塞基本都是按照一个间距做的  铜镍的尤其如此 比如火炬的 大头好像都是0.8mm  小头的 0.6mm  都无后缀 直接装上 是会影响动力的

我家那3台车  标称间距都是1.1mm    所以我都是淘宝几块钱一把的塞尺买来自己调

不过 火炬的便宜质量好 还是喜欢火炬的 3块2一个     而贵一点的 博世的 3块8的那种  小头的标称间距0.8mm  大头的是 1.0mm  我那个车标称1.1mm误差0.1 所以大头的装上去可以直接用

但是如果买火炬的还是要自己调一下的  不调是会影响动力但是这不是火花塞质量问题 而是安装时的疏忽

不过感觉一般人貌似都没去关心过火花塞间距的  那玩意在说明书里有写 甚至有的还要求定期检查间距的字句呢

PS 补充下 调是调铜镍的 铂金之类的贵金属的不能调 当然调个0.1估计问题不大 调多了 道理很简单 本来是尖端放电 调整后你的两个尖尖就对不上了嘛  会歪的   铜镍合金的可以调 因为本来就是两个面相对放电的

贵金属的火花塞 有后缀最好 没尺寸数据 塞尺测下间距  尤其小品牌的 万一有个误差啥的  其实间距要求不是这么精度高 我那车 1.1 误差0.1 就是1.0-1.2都行 但是你4个火花塞间距要一样  不能一个 1.0 一个1.2吧

网友A:
火炬的火花塞有遇到前面退货的,已经恶意调整间距了。。。估计是竞争对手弄得。。。

现在涡轮增压直喷车子越来越多,大部分还是去4S店更换,火花塞很重要,点火线圈出问题费用还要大。不如买原装的。

自然吸气的车子,火花塞尺寸材料一直就差不多了,
自己买火花塞一般都不会调的,直接买店家声称兼容的型号。
生产厂产的兼容型号一般间隙都是合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火炬的火花塞有遇到前面退货的,已经恶意调整间距了。。。估计是竞争对手弄得。。。

现在涡轮增压直喷车子 ...

生产厂家的 间隙不是合理的 而是最小的 保证你能用  但是你要自己调整 因为同型号火花塞有不同间隙的 看发动机厂的设计了

网友B:
开了6万km,还没换过,以前摩托车是买来就安装,没啥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生产厂家的 间隙不是合理的 而是最小的 保证你能用  但是你要自己调整 因为同型号火花塞有不同间隙的 看 ...

不可能出厂最小的,火花塞厂家间隙都写在型号里了。。。
如果不合适就是型号选错了或者生产不正确或者后面被人动手脚了。
你直接拿塑封的火炬或者博世的,塞尺上去测最多差0.05mm

自然吸气的一般欧美系0.8~0.9mm
日系1.1mm

贵金属电极火花塞禁止间隙调整(实际上也可以的,要很小心)

网友C:
不明为什么间隙大影响动力?难道控制燃烧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明为什么间隙大影响动力?难道控制燃烧速度?

间隙小影响动力吧 或者点火提前角  因为点燃能量低   间隙大点燃能量高  可是太大了 线圈电压不够 点不着 缺缸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了6万km,还没换过,以前摩托车是买来就安装,没啥问题。

能用和好用还是有区别的吧

网友D:
这里大部分都是用白金或者铱金火花塞,不需要也不能调整间隙,买来就是按发动机厂家要求设定好间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里大部分都是用白金或者铱金火花塞,不需要也不能调整间隙,买来就是按发动机厂家要求设定好间隙的。:tit ...

 用铜镍的更多吧 我那车 可以白金或者铜镍的  反正 分批次装车用的火花塞不一样

网友:
竟然能写这么多,呵呵

网友:
我的原车kl6rtip是0.8mm的间距,一般买同型号的不用调。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明为什么间隙大影响动力?难道控制燃烧速度?

间隙大0.1-0.2mm会增大低扭,高转容易失火,反之,间隙小了低扭轻微损失,高转更好,但是火花塞出厂都按照厂家要求再加以自己小调一下达到设定的取向,例如NGK、点装的高端系列,都是高转取向,双铱金系列是长效与正常取向,

火花塞最大的问题是热值,必须要按照发动机厂家设定来,理论上正负1都可以,最好是跟原厂设定一样的热值或者高于1个热值,
我是重来不调得都是整套换,用的都是双铱金跟双铱金三极的点装,一般跑8-10万公里损耗还是比较小的,日常用什么汽油跟添加剂很关键。

网友:
这个不一定,很多火花塞是禁止调节间距的。

网友:
火花塞极头最好不要自行调整,现在的火花塞大多是禁止调整的,出场都是标准的,烧到不行直接换就好了,没必要调整

网友:
几块钱的便宜货自己调,贵点的都是按车型调好的,没必要自己调

网友:
我记得火花塞的调整用的塞尺是不一般的塞尺,好象是那种丝状的,不是片状的。因为这个间隙不一定是平面

网友:
10元四个质量就很好,换上两次就该换车了

网友(2020-01-30):
火花塞出厂就调好的,自己是调不好的!有个误差什么的就会造成火花大小不同,从而造成各缸点火速度不同。发动就会抖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