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电池是什么电池?

楼主(2019-11-12):
优惠购买了4节倍量5号1.2v充电电池,说是即用型新一代充电电池,没有标明是什么电池,既没有标明NIH,也没有标明nicd,到底是什么电池?

网友A:
剃须刀就用的这类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剃须刀就用的这类电池

剃须刀是NIH或nicd吧

网友B:
比一次性的电池好一点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比一次性的电池好一点而已

价格也就是一次性电池的价格,优惠后4节才5.9

网友B:
哦 看到了 的确很便宜,用上三五次就回本了

就是不知废弃时会不会污染环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 看到了 的确很便宜,用上三五次就回本了

就是不知废弃时会不会污染环境

是啊,所以要搞清楚是什么电池呀

网友:
这么便宜,镍镉电池

网友C:
我也买了类似的,都是扔到收音机里面,然后就一直插着电充着,不充的话用不几次就没电。上当的买

网友:
【国家标准】GBT 22084.2-2008 含碱性或其他非酸性电解质的蓄电池和蓄电池组——便携式密封单体蓄电池
第2部分:金属氢化物镍电池,
国家标准,GBT,22084.2,2008,碱性,其他,酸性,电解质,蓄电池,便携式,密封,单体,部分,金属,氢化物,电池。
所以我觉得是镍氢

网友:
1.2V不是镍氢就是镍镉,生产镍镉污染大、自放电大、记忆效应明显,新货现在很少见。既然宣称新一代、低自放,基本就可确认是镍氢充电电池。不过外壳不标电池属性既不地道,也说明产品无管理,估计出自作坊,便宜是王道。

网友:
从其引用的推荐标准号看应该是镍氢充电电池。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也买了类似的,都是扔到收音机里面,然后就一直插着电充着,不充的话用不几次就没电。上当的买 ...

我也买了2对 还带上充电器!给ZX-X表用的 不到1个星期就暗的可以
直接改锂电池供电得了 这AA才1.2真找不到地方给他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买了2对 还带上充电器!给ZX-X表用的 不到1个星期就暗的可以
直接改锂电池供电得了 这AA才1.2真找不 ...

我放到体重称上都不好使,那东西都不费电的,但几天就没电

网友E:
关键几个循环下来就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关键几个循环下来就挂了

不会这么差吧

网友:
千万不要买背凉电池,我把所谓1500MAH背凉电池拆开,里面的材料才一点点,还比不上十几年前的镍氢电池钻孔加水好用,自耗电相当大

网友:
浪费钱。
买日产fujitsu。耐用。
我手里06年eneloop 今天还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