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这灯如何

楼主(2019-11-12):
捡个灯,拆了看看感觉不错,亮度,频闪都安逸,当工作灯很爽。就是过一段时间自己就灭了。取下等会再接上,又亮了。
不明白,大家说说,

网友A:
图片模糊到极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模糊到极点!

正在学习拍照,用了几种器材,克服下

网友B:
六边形的管子中间,加一颗风扇散热,风扇供电可以从其中三串LED取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六边形的管子中间,加一颗风扇散热,风扇供电可以从其中三串LED取电。

孔太小,加不了,中间本来就是通风孔道,温度不高。
就是用段时间要灭,不知是那的原因

网友C:
裸奔点亮看看过会还灭不 我猜是温度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裸奔点亮看看过会还灭不 我猜是温度的事

应该不是温度问题。
有几个,一个我重新接线后用了5.6个小时就自己灭了。一个仅5分种就灭了。这个拆了的是亮都不亮的,线路上有发热变黑,但没断的痕迹。
这灯的散热做的不错,6条铝板围成风道,底部进风,上部出风,自然散热。质量相当不错,当工作灯很多时候不用开台灯,频闪都感觉不到。
能修的话就安逸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在学习拍照,用了几种器材,克服下

手机就可以啊!不难,你是灯光不足,而相机的ISO(感光度)不高造成的,否则就是镜头不行!

网友:
大概有风扇还是好一些,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