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移动电源板能充电不输出,怎么检查

楼主(2019-11-12):
移动电源板能充电不输出,怎么检查,

网友:
我看好像不如换其他充电宝套件,因为mos都是贴片精密芯片,引脚在底部,需要LCR晶体管测试仪和特尖烙铁,热风焊台等,即使查遍更换等,最后发现单片机丢失程序还是失败。

网友:
看看热敏电阻正常不

楼主:
最后对比一下好的测试,cypd2122坏了拉低电压!造成输出不良!

网友:
这个是充电宝主板吗,什么牌子的?简直是堆料狂魔啊太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