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下水道里掉进长木条怎么取出

楼主(2019-11-12):
现在楼下反应下水道管子漏水
我发现几个月前掉进的木头条怎么也取不出来用钳子拔也不行
木条已经卡住了 拿不出来 因为下水管道漏水了我只要往下水道里灌水就会漏到楼下屋里 只有一部分水可以流进下水管道

网友:
长木螺丝拧进去再拔

网友:
让楼下让开。。。直接捅下去

网友A:
想办法打个结拔出来,一种很古老的万能绳结,选棉、麻绳,不要容易打滑的绳线。还有就是灌水,木头自己浮起来,可能施工有限制。
good  luck!
https://www.iqiyi.com/v_19rtwaaq ... 0767de8e1f565570bde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办法打个结拔出来,一种很古老的万能绳结,选棉、麻绳,不要容易打滑的绳线。还有就是灌水,木头自己浮起 ...

木条已经卡住了 拿不出来 因为下水管道漏水了我只要往下水道里灌水就会漏到楼下屋里 只有一部分水可以流进下水管道

网友B:
用凿子,长螺丝刀劈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凿子,长螺丝刀劈开

这样会不会把下水管道弄坏 铁的下水管道已经严重生锈 现在很不结实 而且会往楼下屋里漏水

网友:
看照片上应该不是很深,弄个长铁条,在头上焊个自攻丝往外拔吧

网友A:
找个钢筋头上加个叉,夹住木条试试,现在的困境是空间制约无法操作,,用这个东东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个钢筋头上加个叉,夹住木条试试,现在的困境是空间制约无法操作,,用这个东东试试吧。
...

现在下水管很不结实 主要是修复漏水的下水管 但是木条取不出

网友:
要做个工具,上面已经有人给出方法了。看自己有什么样的工具,材料,
捆住,卡住,钉住木条往上拖就是了

网友C:
楼主别急,我给你出个主意,只要是能看到木头的头就可以:
1、材料:(1)、4分PPR管若干,视你家下水管道管径和深度确定;
              (2)、细钢丝若干。
2、方法:(1)、将细钢丝穿过PPR管露头;
              (2)、将露出的钢丝头整成个可伸缩的圆圈,大小以能够套住里面的木条为宜;
              (3)、将PPR管伸进下水管道,想办法套住木条,然后PPR管不动,使劲拽钢丝,把木条套住套紧;
              (4)、一起向上提PPR管和钢丝,把木条取出。
下面是示意图: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别急,我给你出个主意,只要是能看到木头的头就可以:
1、材料:(1)、4分PPR管若干,视你家下水管道 ...

最有技术含量,最牛逼,最高效,成功率最高。

网友:
估计是地漏部分的吧,管子不会太粗的,所以进入器械或电动切割应该估计空间不够,当然木条应该也不会太粗

建议设法用结实的绳子或铁丝套住一端,套牢固向外拉,拉到不太容易出而且下水管受力不太大的时候,设法保持这种状态,慢慢向木条加热水,木头潮湿加热的状态下是可以弯曲的,形变后再慢慢的向外拉 应该可以取出来

网友:
1.5钢丝 伸进去打转绕到木棍上拽     以前穿电线短的就是这样的

网友:
这两种夹子可能适合你

网友:
铁签前端焊个木螺丝,拧在木头上再拿出来

网友(2020-02-01):
取出来了吗?用什么方法取出来的?

网友D:
我也遇到过类似的事,然后家里没什么工具,所以我就地取材,用热熔胶条接在一起,接了近一米长,然后将一头用火烧熔,快速沾在上面,等冷了取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遇到过类似的事,然后家里没什么工具,所以我就地取材,用热熔胶条接在一起,接了近一米长,然后将一头 ...

木头上有水,你这办法不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