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安卓POS机 如何安装软件或刷机

楼主(2019-11-12):
手机有两台盒子支付的安卓POS机  慧POS S 300.现在不用于收款了一直闲置,想装几个软件玩玩,但是他只支持自带应用商店的软件,里面都是和支付相关的软件,我想装个微信什么的,能否绕过系统的应用检测,或者直接破解系统刷机,请大神赐教

网友A:
到自带应用商店下载一些应用,看一下包名,然后用改包工具把包名修改成和应用商店中下载的应用一致试试

网友:
看着像定制版的安卓,没办法root,只能想办法知道配置刷通用系统然后装东西

网友B:
能不能打开adb,用它安装

网友:
看看adb有没有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到自带应用商店下载一些应用,看一下包名,然后用改包工具把包名修改成和应用商店中下载的应用一致试试 ...

已经试过了,豌豆荚应用就是我改的包名,可以骗过应用商店,但安装不上,系统限制非应用商店的应用商店的应用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打开adb,用它安装

系统里没有abd,和usb调试选项。

网友:
先想办法root
有了root权限什么都好说

网友C:
同款机子,之前研究过。mtk主控,可以用mtk的SP_Flash_Tool把整个系统搞出来。但是我在外面把系统里内置应用搞掉之后刷回去卡在开机界面,估计是原装系统里有什么完整性校验一类的。刷这个主控的开发板固件倒可以开机,就是显示分辨率不对(开发板固件本来是配平板那么大的屏的),另外开发板固件里这机器最有用的热敏打印机驱动也没有。。。后来忙起来就没深入下去

网友:
在这里问没有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C:
U是mt8735
原装固件emmc布局

感谢回复,感觉有点复杂了,要是有通用系统刷一个还可以折腾折腾,改系统文件太麻烦了,我水平也不行。

网友D(2020-04-14):
引用 网友C:
同款机子,之前研究过。mtk主控,可以用mtk的SP_Flash_Tool把整个系统搞出来。但是我在外面把系统里内置应 ...

这个是不是有防拆设置呢!拆了装上就不好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不是有防拆设置呢!拆了装上就不好用了!

有防拆,但是没有拆机,所以改固件刷回去后不开机肯定不是防拆的原因

网友(2021-04-26):
楼主还有继续折腾吗,我最近也弄了几个准备玩一下
我的是RK3066的方案。1+8:lol:

网友E:
我有个root过的包,倒是可以装软件来着。。。就是得手动装,挺麻烦的

网友:
这种一般都是西门康的模块 之前搞了俩 一个是在弹出来低电量有个省电设置 然后停用了那个贱行的登录软件 然后禁用自动  就能进去系统了  不然就是那个商户登录软件挡住     另外一个是怎么都弄不了 拆开看了 是西门康的模块 进去官网要登录不然下不了开发软件  后来就拆机了

网友:
超哥,我不会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有个root过的包,倒是可以装软件来着。。。就是得手动装,挺麻烦的

共享出来看看啊,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