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拆个韩国造的无线不知道什么名字的鼠标

楼主(2019-11-12):
叫体感鼠标其实有点懵逼,就是这个鼠标对着屏幕指向运动的时候鼠标也会相应移动,类似激光笔,不知道该叫啥鼠标鼠标接收器

鼠标正面

拆开一半

下面那个主控是malaysya078f0...看不清了

mcp580

下面是cc2500

竖着的那个芯片是 9cv 9x08a3,应该有姿态检测的类似几轴加速传感器一类的芯片
操作起来感觉比较困难
也是买来拆的

网友:
好像遥控器!

网友:
这个应该是叫飞鼠吧

网友:
可能是电视机用的么?

网友:
电视机遥控器

网友A(2022-05-01):
我有一个蓝灯闪没反应 楼主看到后教我一下怎么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个蓝灯闪没反应 楼主看到后教我一下怎么用

研究明白了 长按对码再开机 插电脑识别就行了   不过这玩意真tm难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