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采用ETA9640芯片的南卡N2蓝牙耳机充电仓拆测

楼主(2019-11-12):
      有幸获得数码之家Nineka南卡N2真无线蓝牙耳机试用机会首先表示感谢!由于地处偏远昨天才收到。在初步试听耳机的同时看充电仓较奇特,遂有拆解探索之意。但发现这个结构基本属于一次性封装,无损拆开比较困难,只好微暴力拆拆解了!      充电仓采用ETA9640充放电芯片,网查简介如下:
产品特征参数
◆ 输入电压范围4.2V-5.5V
◆ 充电电流1A
◆ 放电电流1A
◆ 单颗LED四级电量显示
◆ 空载识别
◆ 充电截止电压:ETA9640:4.2V ETA9650:4.35V
◆ 输出短路保护防锁死
◆ 放电同步升压
◆ ESOP8封装
1A充放电,1A升压效率90%,小至2.2uH的电感
5V/1A同步升压,效率达90%,2MHz开关频率,电感小型化,输出波纹小
空载待机功耗100uA(不含USB接口分压电阻耗电)
1A线性充电,并带有输入过压保护
独创的单颗LED,“心跳灯”方式显示LED电量,电量显示耗能减少80%?
过充、过放、输出短路保护、短路自恢复、充电输入端短路保护

典型应用电路图

前端

侧面有定位卡钉销难以取下

拉开充电仓
抽屉

耳机充电触点输出电压5.055V

作为移动电源外放电:当输出电流大于0.5355A时电压低于5.000V

1A放电时输出电压4.978V

1.3804A放电时输出电压4.207V

电源适配器给充电仓(内18650电芯电压4.0V)充电电流0.6372A

后端盖板,移动电源,容量3000mAh,输入输出均1A电流

撬下端盖

内有磁铁

无法下手

胶合的前端盖取下看看

依旧无效

只好暴力了!

撬棍撑起用力推出这一面

然后同样处理另一侧,终于出来了!

两侧的卡钉一次性压合的

金属
钉销非常牢固,钳子用力按压未能退出,对后期的回装仍是障碍

卡扣结合的

使用的18650锂电池

卡扣有损坏

锂电池电压4V

磁片吸附的

2800mAh的无品牌锂池

保护电路板

楼主:
二.电池仓测试

焊下18650外接4V电源供电

上电LED灯亮

待机电流81uA

左侧耳机充电92mA

左右耳机同时充电176mA

两个强磁片,吸附固定耳机充电

充电放电主板

白色的LED指示灯板

ETA9640充放电控制芯片

主板背面无元件

直接给耳机充电小板外接5V供电

左侧耳机(亏电自动关机)充电电流66mA

右侧耳机充电流63mA

左右耳机同时充电流130mA

大概一小时来看时右侧耳机充满停止了,左耳机充电流32mA

左右停充电流为0,充电容量显示102mAh

回装部件

上电正常

就是拆解的逆过程了

安装完毕

外观还看得过去吧

       南卡N2充电仓外壳采用铝合金磨砂材质,边角均做了倒角处理,有高大上视觉冲击感。但体积还是大了点,以我男士中等手型握在手中仍有搁手的感觉;在4V电池处测给左右耳机同时充电0.177A功率0.710W,而5V处测给左右耳机同时充电0.130A功率0.6573W,可见18650锂电芯经升压给双耳机充电的效率能达到93%左右。资料介绍空载待机功耗100uA(实测81uA,万用表可能有误差),和某些待机功耗10uA左右的芯片相比还是大了些。采用了2800mAh的18650工包锂池芯,而外壳3000mAh容量有虚标之嫌。

网友:
好像是升级版的ETA9635,多了闪光电池电压提示,我有几个早期的ETA9635香水一体板,有一次并联过流导致烧几颗芯片。

网友:
恭喜老友宝贝到手!
这个充电仓确实不好拆,昨天可算基本无损拆开了
等牙膏ing

网友:
上次看坛友说那是销子

网友:
耳机听起来是不是有股锂电味儿

网友:
谢谢分享,铝盒子好评,原来是香水充电宝芯片哈哈,等牙膏

网友A:
从外面用电钻打一个孔,把原来钉子打掉,然后倒角,拧沉头螺丝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外面用电钻打一个孔,把原来钉子打掉,然后倒角,拧沉头螺丝进去

也是个方法,但难度不小---打掉钉子是个技术活,要有合适的工具和熟练的手法,否者容易破相!不到1mm厚的铝壳倒角后螺纹就很少强度不高了,还要有配套的沉头螺丝备件。。。

网友:
谢谢分享。。。。大婶跟元首串通好的?都在拆这个。。。。。

网友:
有木有声音的主观评价?如果声音也不好的话那这玩意就真的鸡肋

网友:
这牌子最近吹得厉害,到底声音咋样?

网友:
感谢分享,看到了内部构造。我试过不能无损拆解就放弃了。

网友:
电池虚标,直接拉黑名单

网友B:
蓝牙耳机吧,疯狂鼓吹此耳机,看着做工严重对不起399的价格,在贴吧说了几句这耳机不行,立马给小黑屋,贴吧吧务收黑钱是板上钉钉的事儿了

网友:
这电池挺猛的啊,我的是里面一个小小小小的小片片电池
但这东西要好几百大洋就有点贵了吧,不过,电子玩意儿也不好说什么价钱现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蓝牙耳机吧,疯狂鼓吹此耳机,看着做工严重对不起399的价格,在贴吧说了几句这耳机不行,立马给小黑屋,贴 ...

贴吧是可以卖管理权的。

网友(2019-12-25):
恭喜老友得到宝贝,羡慕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