蜗牛星际改千兆,10Ω电阻买多大的啊?

楼主(2019-11-12):
从就主板上拆下来的电阻,太大焊接不上。

网友:
0欧就可以了,坏固态板子上随便拆几片跳线下来焊上去

网友:
0603或0402的吧。

网友:
直接焊锡短路,很多人这样做

网友:
淘宝上几块钱一只的锡笔写一下,等着晾干就好了。

网友A:
0402是标准的,不过不太好焊,风枪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0402是标准的,不过不太好焊,风枪吹吧

确实是0402的,太小了,怕吹走,焊接的

网友:
直接短路就行,用了几个月了,82583网卡,挺稳定

网友:
电阻用 0402 5%的或者1%的精密电阻也是可以的,价格很便宜,几块钱一百个

网友(2019-12-12):
可以直接短路

网友:
我买的星际蜗牛B款单网口好像就是千兆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