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给我妈妈用的小米6手机 更换一块新电池

楼主(2019-11-12):
我妈妈这两天到我家来住一段时间,之前一直抱怨手机比较卡,耗电很快,
刚开始以为那些流氓APP惹的祸,重置了手机,还是一样,后来用软件测了一下,
电池损耗将近40%,低于6%就关机了。是电池的锅
昨天正巧是双十一,赶上电池有特价了,买一块新电池准备换上

这手机还是我2年多前买给我妈,因为没有套保护壳,机身上的划痕可能多了点,
但屏幕那些都完好,表面也比较干净,证明她用东西其实还是挺爱惜的

你没看错,高通骁龙835的机子装了极简桌面当老人机用,
,当初买的时候我还在用三星的S8+,配置差不多。我自己都觉得买个小米6当老人机有点奢侈,
但想到我妈每次换手机都要适应好长一段时间,换个高配点的手机能撑的更久一点。
另外,我选小米而不是红米是因为配件的问题,经常接触手机的可能会发现,
小米的配件不管多久多少代的都能在淘宝上很容易的找到任何配件,坏了好修啊
而红米,不知道什么原因,电池也好,屏幕也好,可能过个3、4年就很难找到能用的了

准备拆机,先用热风枪加热,150度左右,别对着一个地方吹,扫着吹1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玻璃上很多细小划痕,早知道买个多买个陶瓷版的后盖了)

找个吸盘和撬棒,沿着四周撬一圈就能把后盖拆下来

这就算完成了第一步了

缝隙里还是很脏的

买的新电池昨天订的,今天也到了
原装的是飞毛腿代工的,买的这块是飞毛腿自家的那种

移除主板上的挡片

小心的揭开电池上的石墨导热贴纸

电池易拉胶的话,右边那条小一点的可以这么直接拉,
大一点的建议拆掉尾插、扬声器挡片后再去拉它好一点,
这样不容易断

取下旧电池

扣上新电池去测试一下

没什么问题再给电池贴上易拉胶,盖板、挡片什么装回去,
这里有一点要说一下,送的这两条易拉胶要剪开贴电池两侧,因为小米的手机不像iPhone,
这中间有排线,贴中间怕下次换电池会扯坏排线

我图上其实还有个地方贴错了,就是黑色的部分应该全部贴到电池侧面,正面看不到就是对的
这个电池比原装的高,这样的话,有可能会顶到后盖。后来我又扯了,重新贴了一个

然后是最后一步,把背盖的胶纸换一下
这个胶纸买电池没有送,还是我另外买的,

原来的背胶都要撕干净才能贴新的,不然会翘起来
摄像头镜片那其实还有一点也要撕掉,用热风枪吹一下就容易多了

贴上新的背胶(电池的易拉胶正确的贴法应该是这张图里的)

盖回去捏紧,然后再用热风枪吹一下, 橡皮筋绑一个小时就好了

严丝合缝的,看不出来拆过。
现在换了新电池,运行速度确要比原来快些,没那么卡了,
续航给不给力还得看用一段时候后的情况,至于寿命嘛,能用过1年
就值了

网友A:
电池没粘在手机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没粘在手机上?

现在的智能手机的电池都是粘的屏幕总成上面的

网友:
雷军:怎么又一个还没有换机的MI6用户

网友:
好巧,前些天还帮人换了个小米5的电池,也是飞毛腿的,哈哈,粗粮机质量还不错

网友:
缝缝补补再战三年~

网友:
小米6黑屏有办法处理吗?
就是长时间亮屏一段,屏幕会卡住,按电源键熄屏后就无法亮屏了,
要等一段时间,让它休息一段后才能再次亮屏

网友B:
客服不是49还电池吗

网友C:
现在的智能手机是不是都不让拆后盖了??
楼主用热风枪强拆了后  还能扣的紧吗??

网友:
我用的手机从来没有换过电池,手机电池损耗是不是跟使用习惯有关系。

网友D:
检测软件介绍一下

网友:
可是没有热风枪,用吹头发的能行不?

网友E:
双十一小米售后换电池半价49,这种网上卖的电池多半是换皮的不耐用

网友:
我的小米6换的张大炮4000电池,比原来耐用1倍以上

网友F:
我的小米5splus想换5000mah的加厚版,无耐没有加强版的后壳。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的小米5splus想换5000mah的加厚版,无耐没有加强版的后壳。

只能换电池,我也是换个原来型号的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的智能手机是不是都不让拆后盖了??
楼主用热风枪强拆了后  还能扣的紧吗??  ...

把帖子所有的字看完先~后面都说了要换新背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双十一小米售后换电池半价49,这种网上卖的电池多半是换皮的不耐用

售后的也是飞毛腿的电池,容量大一百多毫安时而已,也没有那么耐用。便宜是便宜,问题是我还得请半天假开车跑到另外一个区就为了换块电池,这就划不来了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客服不是49还电池吗

住在售后附近差不多,问题是离我住的地方这天远地远,我开车来回要两个半小时,而且还是在不堵车的情况下。加上时间的油钱,不止49了好吧,另外这个电池也是飞毛腿的,双十一那天59买的,加上10块钱的背胶,也只贵了20.

楼主:
引用 网友D:
检测软件介绍一下

AccuBattery,建议弄个破解的专业版,功能会多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