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解保视力台灯

楼主(2019-11-12):
不亮了,拆开后检查电池已经保护,进一步检查,故障为插电源不通电,过几天没事里面装个4056.

外接给电池充电

end

网友:
4056充电板也算是DIY神器之一了
等牙膏ing

网友:
为什么突然不通电了

网友:
四个大功率贴片电阻不错

网友:
是芯片坏了么?

网友:
顺便再灯板里加7135芯片当热保护。

网友:
电池也太小了点吧。
分满了?打不上了。。。

网友:
这个灯好象是DIY的

网友:
同款充电ic

网友(2022-08-22):
楼主您好,同款台灯坏了,怀疑8脚led驱动坏了,可上边型号看不清(黑乎乎),请问您那边能看清不?或者可以提供个参考型号,谢谢!

网友:
牛逼牛逼牛逼牛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