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C8手电 驱动压环 希望对遇到同样问题的人有帮助!!

楼主(2019-11-13):
C8 老手电了.. q5买那会儿感觉还是配的上叫强光手电呢, 现在市面上基本都是T6起..这也是我第一个强光手电,再往前用都都是老式白炽灯泡一号电池大手电..
也是从C8起开始玩远射的,现在也会玩泛光.

..........闲扯了一堆
正文开始!!!!
现在是觉得q5一点也不够亮,于是准备换个灯珠和驱动,
拆开没想到驱动板是被压环压死来防止电路松动,
下面是我拆压环的方法,
用锉刀挫开边缘,
用一字改锥戳入底部,
用力一顶......
一翘!

网友A:
这个。。。你从侧面钻个向外倾斜的小孔,用修表那种螺丝刀顶进去向外轻轻敲几下就差不多了。。。

网友B:
原装电路板不想要的话,可以用修表的一字改锥慢慢撬开。我遇到过更坑的设计是,沃尔森A7手电的电路仓,电路仓末端收口铆接,最后只能把原装电路板弄报废,尖嘴钳慢慢掰开铆接收口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你从侧面钻个向外倾斜的小孔,用修表那种螺丝刀顶进去向外轻轻敲几下就差不多了。。。 ...

特别紧....
不好敲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装电路板不想要的话,可以用修表的一字改锥慢慢撬开。我遇到过更坑的设计是,沃尔森A7手电的电路仓,电路 ...

在很久前,买过两个沃尔森,
感觉一般..是真的一般....
再也不会买他家的东西了..
做产品不用心,路是走不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