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到手先拆 公测版磊科G1 4G路由器

楼主(2019-11-13):
自己运气好,得到了磊科送的测试版4G路由器。到手即拆,看看里面是什么。

外观:普通和朴实的造型。

内部结构:和普通路由一样,双WIFI天线。但4G模块占用了2根天线。

路由器软件界面:像极了360的路由器界面。功能够用,界面比较直观。

4G路由器靠的还是稳定,希望这个G1能稳定的工作。

网友:
因为360路由就是磊科代工,所以看上去界面一样

网友A:
神特么的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神特么的焊接。。。

怀疑这个4G网卡是不是只用一根天线?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怀疑这个4G网卡是不是只用一根天线?

这不应该,我看上面电路是有东西的,,,可能出厂不合格

网友:
引用 楼主:
怀疑这个4G网卡是不是只用一根天线?

150mbps的网卡只有一根天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不应该,我看上面电路是有东西的,,,可能出厂不合格

150mbps的网卡只有这一根天线

网友:
这是用的中兴的基带

网友:
4G LTE天线应是接收4G信号,(两根其中一根应是装饰),,另两根应是2.4G无线,,简洁实用
稳定性应该可以,只能是个4G路由...WAN功能最好还是不用了,体质一般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怀疑这个4G网卡是不是只用一根天线?

有点儿奇怪的是为啥其中一根焊了座子在上面,
难道是为了生产过程中区分天线?
这么说的话两种天线可能外观差别不大但是不能混用???

如果是真的只需要一根天线的话,
板子上那几个元件就没必要装,
蚊子再小也是肉啊!

天线拆得开的话,可以先看看天线差别,
或者,
直接自己把那根天线正确焊好,看看会发生什么,
是速度飞涨,还是芯片烧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点儿奇怪的是为啥其中一根焊了座子在上面,
难道是为了生产过程中区分天线?
这么说的话两种天线可能外 ...

4G天线真不和普通路由器的2.4G天线通用,因为频率不一样。仔细看这些天线的引线颜色可以看出,4G天线颜色不一样。其实我觉得可以自己焊接上看看,因为现在没电烙铁。只能作罢

网友A:
引用 楼主:
4G天线真不和普通路由器的2.4G天线通用,因为频率不一样。仔细看这些天线的引线颜色可以看出,4G天线颜色 ...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6016
有坛友焊上了呢,
还测了个速,
好象是不怎么满意,
也不知道是不是焊了天线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6016
有坛友焊上了呢,
还测了个速,

天线多了无用,可能是物联网模块的缘故,不能高速传输。

网友:
引用 楼主:
天线多了无用,可能是物联网模块的缘故,不能高速传输。

咱能说天线多了没用呢?
矩阵天线也不是摆着好看的呐

网友C:
无限流量卡可以用在上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无限流量卡可以用在上面吗

可以啊,这个就是为了 物联网卡而生

网友(2020-03-01):
我的和你一样,也是有个天线没焊好,我自己补上了,也没试机就收起来了。
最近试了一下发型wan口功能不大行,插上网线虽然从上级路由看是已连接但是实际上G1作为二级路由还是连接不上。不知道有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的,可以交流一下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