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牛排机拆机和清洗

楼主(2019-11-13):
俺买了个二手的牛排机,就是网图这样,上下盘各有一个电热管加热的,功率是2200W ,插头量两脚电阻大约是24欧,可一插电,空开就跳闸,
空开是C20啊,这么说电流不应该超啊,各位大佬说说是为什么吧
我猜是空开虚标,有这个可能吗?

网友A:
一切皆有可能,建议串联电流表再试机,另外可以先调到低温档,慢慢往上加档

网友B:
漏电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什么都有可能

网友C:
不好说拆开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切皆有可能,建议串联电流表再试机,另外可以先调到低温档,慢慢往上加档 ...

这个没有高低温档 就是到温度停止加热 是接电就跳闸 所以串电流表也没有用 也不能看瞬时电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漏电的可能性比较大

漏电是怎么说,一项接地吗?没有我量了接地电阻 都是无穷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好说拆开看看吧

拆开看了,没找到毛病,还是问有没有空开虚标一说啊

网友D:
估计是电热丝变形,里面螺旋有碰在一起短路,建议退掉,能修的话试试换新的电热丝石英管等。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估计是电热丝变形,里面螺旋有碰在一起短路,建议退掉,能修的话试试换新的电热丝石英管等。 ...

是旧的 而且外壳还让我把螺丝拧花了
这可咋办啊
后来颠来倒去地折腾倒是好了一回
后来又不行了
插电就跳闸 看来不是空开的问题
容我打开看看啥毛病吧

网友:
跳空开和跳漏保不一样,如果只是跳空开,就直接接到漏保试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