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浴池水源热泵加热器

楼主(2019-11-13):
环保不用燃煤的浴池水源热泵加热器

网友:
泵呢。就看到控制柜。

网友:
1吨热水仅需3度电。
吓我呢!
热水水温多少度,
用3度电能把水的温度升高多少度?
用出水热水温度减去进水温度。敢报水温升高了多少度吗?

网友:
这是国外提出来的思路,我见过国外的新闻报道

网友:
还好吧3KW的加热器运行一小时,应该是温水了吧

网友:
控制系统是一个恒温恒压控制系统,通过触摸屏+PLC+变频器来实现的,程序不复杂,工控网上可以下载现成程序的。
1吨热水仅需3度电,这个也太吹了吧,能耗比可以参照家用空调,
这种热泵能耗受外界温度影响大,冬天能耗比2左右,也就是热泵用1度相当于生电加热2度电热量,
冬天热泵3度电相当于电加热6度电,可以把1吨热水加热到洗澡吗?吹牛而已。
夏天应该可以,夏天能耗比可以到3以上,只不过夏天自来水水温也在20度以上啊。

网友:
只看到一块主板

网友:
电路板裸体,安全长寿吗?

楼主(2019-12-19):
广州万控自动化污水源热泵控制器触摸屏WKD5070S触摸屏即深圳昆仑通态 MCGS的TPC7062TX触摸屏。

楼主:
广州万控自动化污水源热泵控制器WK4030E-V20采用ST32F103VBT6单片机

楼主:
附:变频器接线图
控制器接线到变频器的GND和AI1端口,并将DI1和COM端口短接。

楼主:
广州万控自动化浴池热水机组PLC控制器外围芯片型号:通道模拟量输入扩展芯片TI CD4051BM,输入点数扩展芯片为安世半导体Nexperia  74HC165 ,信号放大芯片为LM358

网友:
系统名称叫”污水热回收系统“,应该是从排水中吸收热量加热冷水,
所以这可能是一吨水三度电的理由。

但实际效果是否有这么好就不知道了。

网友(2020-01-23):
热回收不错!看控制箱布线工艺有待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