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Nineka(南卡)N2触控真无线蓝牙耳机:2. 测试及试听评价篇

楼主(2019-11-13):
有幸获得论坛Nineka南卡N2触控真无线蓝牙耳机测评机会,感谢厂家和论坛!

前帖开箱及外观简介,详见:
Nineka(南卡)N2触控真无线蓝牙耳机:1. 开箱及外观篇

----------------------------------------------------------
191115更新
Nineka(南卡)N2触控真无线蓝牙耳机:3. 详细拆解篇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6535
----------------------------------------------------------
本帖继续对其测评
2. 测试及试听评价

先测试部分电参数
南卡N2充电仓输出空载电压

先充满电

测输出充电电流和电量

充电仓放完电,已经不能点亮USB测试仪

全输出的5V电量
则电芯容量估计是
7413mWh/80%(估算的效率)/3.7V = 2504mAh

再测充电情况

充电容量
则充放电平均效率为
7413mWh/13246mWh ^0.5 = 74.8%

因此电芯容量实际估计为:
13246*74.8%(计算的效率)/3.7V = 2677.8mAh

后来还用电子负载测了下充电仓USB输出带载性能

确实只有1A的能力

1.6A以上估计是电芯直接供电

南卡N2耳机充电情况

实际双耳模式自动关机后,右耳耳机总是先充满电

说明书上的解释

用充电仓不方便,还是有必要单独来测一下耳机的充电参数
先看充电仓触点

左右侧触点正负位置是相同,并不对称

想到个好办法。用改造后的万能充,刚好能夹持住耳机,探针也能接触到触点

很方便测试耳机的充电参数

左耳耳机最大充电电流63mA

充满了

耳机电芯容量计算
327*70%(估算的效率)/3.7V = 61.9mAh
若按电芯标称容量50mAh计算,充电效率只有56%,估计内部是线性充电

充右耳耳机

右耳最大电流偏小点

右耳充入容量明显偏小
173*56%(计算的效率)/3.7V = 26mAh
应该是没放完电的原因(左耳耗完电关机时,右耳还剩余24mAh)

因此按充电仓输出电量7413/单耳机充电电量327=单耳够充22.7次
双耳充电(右耳按测试得到充入的电量),则可以充7413/(327+173)=双耳够充14.8次

楼下继续测评

楼主:
南卡N2耳机其他参数测试
耳机充满电,耳套偶换的大号

耳机佩戴演示
放入耳孔后稍微调整一下就好,还有个秘诀就是快速摇几下头,基本都能自适应好耳孔
佩戴就一点,不注意都感受不到耳机

如果直接从充电仓取出,则左右耳都是配好对的开机状态
如果是关机状态,则长按俩耳机触摸键,开机后会自动配对,耳机都有提示

蓝牙连接N2即可

短按、半长按、双击操作都没问题
双击要稍慢一点,快速双击不会识别的,但又不能太慢,这个适应一下就好

耳机还支持三击唤醒语音助手
偶这个魅蓝是边小溪

双耳、单耳的音乐播放、控制都没问题,立体声是必须的
蓝牙电话打、接也正常(双耳发声,当然是单声道了)

满电双耳较大音量播放音乐,续航时间为3.5小时

左耳耗完电后,右耳单独使用时,开机连接N2-R即可,同样支持音乐播放和电话
单耳音乐太不习惯了

右耳开始使用显示还有两格电,经一小时的音乐播放后还是两格电
也许刚好在门槛上,假设1小时1格电,单耳播放5小时是没问题的

测试完续航,测距离
(距离测试由于环境影响较大,数据仅供大家参考)
采用激光测距,简单方便还准确

手机就放在裤兜高度的沙发靠背上

能退到的最大距离是12.5M,并不是发生卡顿的距离
因为家里客厅到厨房最远直线距离只有这么多了

单耳也是相同距离

再测试隔一堵墙的距离
墙宽7M,手机和耳机距离10.6M未见异常
也是没距离可退了

由于双耳模式时,左耳机是主机,右耳机是接收左耳的信号
再测试一下左、右耳机最大距离
(因为偶想在带孩子骑车时可以同时听同样的音乐)

左耳放手机旁,右耳依然可达12.5M播放无卡顿

进一步测试左耳“中继”情况
把左耳放12.5M处,右耳在手机位置,播放正常
再换位置,左耳放6~7M地方(与手机无阻隔),右耳到8~9M远(右耳与手机隔两堵墙,与左耳无阻隔)
播放也正常,中间若有墙阻隔时会发生卡顿

南卡N2抗扰方面
手机通话没问题
在车站等车,过去各种烧油、烧气、烧电的大货车、客车、轿车、微车,均为发生异常
坐车几天未见异常
周末骑自行车在市区转悠了39km,一路也无异常
看来抗扰能力很不错

到现在整个测试过程只是出现过一次右耳突然不响,一次立体声变单声道,都是暂态,很快自动恢复
这感觉又不像是干扰

南卡N2音质方面
手上没好货,头戴式耳机差异又大,就用这两种耳塞来对比:Woozik M900双声道蓝牙耳机和苹果老耳塞

特地选择晚上来聆听
人声、器乐、碎玻璃、低音测试

通过对比,总的来说南卡N2的高音、低音效果都不错,尤其是低音量感,偶的木耳都能听出差别来
音乐间隙没噪声,暂停时没有低档蓝牙耳机“咔哒”的静音切换声
耳套的隔音效果也不错,车上、路上能阻挡部分外接噪声

最后上个测试记录汇总表

综合来看,南卡N2是套优秀的真无线触摸蓝牙耳机,其优点:
1. 真无线,左右耳机无线连接,连接距离大
2. 单、双耳模式可随意切换,应用场景灵活
3. 隔音效果好,音质出众,尤其是低音量感
4. 外观做工精致,触摸键不需用力按动,操作方便,还能防水
5. 佩戴牢固,甩头都不会掉
6. 充电仓做工好、容量大,还可以一机多用充当充电宝应急

目前看来就是续航略有缺憾,单耳5h没问题,双耳模式音乐播放续航3.5h还是略短
如果能左耳机增大电芯或减小发射功率,做到两耳机续航相对平衡就更好了

后续是拆解,看看里面做工、用料到底怎么样,欢迎各位朋友继续关注!
欢迎大家围观、指点,谢谢先!
----------------------------------------------------------
191115更新
Nineka(南卡)N2触控真无线蓝牙耳机:3. 详细拆解篇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6535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偶的额度比较低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能是偶的额度比较低

你们都是资产阶级黑户必须控制

网友C:
看来充电仓3000mAh容量是虚标了

网友D:
没拆开呀,拆开看看电池仓就更好了

网友E:
评测详细!
但3个半小时是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们都是资产阶级黑户必须控制

这年头,偶们不正是在向资产阶级学习么?!

网友:
这个得拆开看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年头,偶们不正是在向资产阶级学习么?!

元首大实话可不能乱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来充电仓3000mAh容量是虚标了

肯定是虚标了,电芯上容量标记也只有2800

网友:
原来耳机发射功率也不小,楼主小心脑子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拆开呀,拆开看看电池仓就更好了

昨天半夜拆的,在处理照片,准备周五发帖,欢迎到时围观、指点!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看来充电宝方案跟之前的ETA9635很像,我的早期版本大概高于1安电压下降。楼主的表头,当初的价格要换成EBD曲线测试仪更实用些,可以用步进电流模式记录曲线,直观的看电压特性。

网友:
好久没用过蓝牙耳机了。

网友:
刚看标题,吓我了一大跳!!怎么南旗也生产电子产品了??定睛一看,原来是南卡!!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评测详细!
但3个半小时是个问题

确实,但貌似很不好解决